如何查找芯片含晶体管管数量或含多少个门电路,门类型和晶体管类型

楼主(2016-08-23):
如何查找芯片含晶体管管数量或含多少个门电路,门类型和晶体管类型,用于计算电子元器件失效率。谢谢谢谢

网友A(点评):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能不能告诉一直解决的办法,感激不尽

网友B:
以前的数字芯片有这个数字,芯片规模大后,透露的就比较少了。有必要可以咨询原厂或者他们的办事处得到答案,应该不算什么机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 电子元器件失效分析与典型案例 等7册 ◆〓 new

谢谢,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数字芯片有这个数字,芯片规模大后,透露的就比较少了。有必要可以咨询原厂或者他们的办事处得到答案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D:
这个只能去咨询生产厂,但是否给你解答则恐怕多半不会如你的意。再说了,因半导体技术的进步,现在的失效分析模型与过去已经不同,你查到的资料早已过时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