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这个差分放大器是自激了吗?

楼主(2016-08-23):
我用如下电路。
我想把两路DA产生的两个信号经这个差分放大器放大。IC:THS4131
但我发现这个THS4131在 DA1 DA2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  DAC1 DAC2之间还有大约120mV   7MHz 的正弦波信号输出。
而且是这THS4131空载也要消耗30mA 左右的电流,发热严重。
当然,当有信号输入的时候,它是可以放大信号的。
请问是这是什么原因?怎解决?
谢谢!!

楼主:
我把C49 C48不要了,就没有自发信号输出了。

但还是发热严重,空载也消耗32MA的电流。
为什么会发热的啦?
谢谢!!

楼主:
我现在把R41    R42  改成510R    R43   R44 改成 2K  还是一样的发热严重,基本没有用。
我又把R41    R42  改成1k    R43   R44 改成 4.7K  还是一样的发热严重,基本没有用。

而且电阻值改成么少,会让DA输出的值变低很多的?

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热,我之以为是IC质量的问题,已经又重新买几个回来试了,还是一样的发热。
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测过输出波形?
应当是自激了,和这个帖子的图一样: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3504-1-1.html
自耗电、发热,都是自激造成的。

楼主:
有些相拟。这种问题怎样解决啊?
谢谢!

网友B:
电路很简单, 我看了一下手册, 感觉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这个 Vocm
这是个共模输入电压, 你考虑直接接地, 加上一个固定参考电压或者 Vin 的中点电压试试, 不要用电容连接

网友C:
相当然的增加输出电容,就会导致这样的运放震荡。任何运放都害怕输出端直接挂电容。 规格书里面也有说明。

Vocm的问题,“VOCM sets the dc level of the output signals. If no voltage is applied to the VOCMpin, it is set to the midrail voltage internally。。。” 。  从这里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直接AGND肯定更明确。

发热的问题可能另有原因

网友D:
可能是自激了

网友E:
自激能消耗32MA,也挺厉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