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用DMA方式获得SPI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6-08-24):
我想用STM32通过DMA,获得外设SPI的数据。 SPI1->DR寄存器里面有值,但是DMA读到的数一直是0,这是什么情况啊?附上代码,如果哪里有错误请各位帮忙指正。另外,我只用STm32通过SPI获得的数据是正确的。

void DMA_Configuration_SPI1_RX(void)    //DMA初始化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x_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PI_Buffer_Rx;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

//SPI口初始化
void SPIx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O for Flash Chip sele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SPI 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SPI_Cmd(SPI1, DISABLE); //不使能SPI外设        自己加上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x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x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CS片选为  低电平有效的逻辑输入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读取AD7705第一通道数据************/
u16 ReadTM7705(u8 n)
{
    unsigned long Ret = 0;
    TM7705_Init1();
    SPIx_ReadWriteByte(0x38);//设置读当前通道数据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4)== 1)
   {
         ;
   }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4);
   Ret = DMA_read();

}
          return Ret;
}

void MY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y_Channelx)
{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4, DISABLE );  //关闭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使能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

u16 DMA_read(void)
{
        u16 data;

        data = SPI_Buffer_Rx;

        return data;
}

网友A:
好像DMA接收的时候,SPI不能配置为全双工模式,只能配置为仅接收模式

网友B:
你设置的SPI为主模式,在SPI接收数据时要有时钟才能接收到数据,才能将数据放在缓冲寄存器里,也就是说你在接收是也要发送数据,随便发送诸如0xff什么就行了

网友C:
在接收时也要发送数据,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