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的过放保护问题

楼主(2016-08-24):
不带过放保护的0V锂电池可以使用高电压激活吗?加高电压激活后会怎么样呢?感谢各位!

网友A:
带保护电路的锂电会自动关闭。此种电池若充不进电,可以跳过保护板,直接给电池(恒流)充一些电,待电压大于3.5V后,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B:
没有保护电路的锂电,易过放电。
一般认为:经过0V后,对电池容量及寿命有影响。

网友C:
充电电池,充电时要控制电流和电压,并检测电池温度

网友D:
最好在充电时检测电池电流和电压

网友E:
转载充电电池电压与电量关系知识,供参考:
电压与电量关系表:

电压:4.16-4.22V涓流补充:100%
电压:4.15v 剩余容量:99%
电压:4.14v 剩余容量:97%
电压:4.12v 剩余容量:95%
电压:4.10v 剩余容量:92%
电压:4.08v 剩余容量:90%
电压:4.05v 剩余容量:87%
电压:4.03v 剩余容量:85%
电压:3.97v 剩余容量:80%
电压:3.93v 剩余容量:75%
电压:3.90v剩余容量:70%
电压:3.87v 剩余容量:65%
电压:3.84v 剩余容量:60%
电压:3.81v 剩余容量:55%
电压:3.79v 剩余容量:50%
电压:3.77v 剩余容量:45%
电压:3.76v 剩余容量:42%
电压:3.76V (持久电压点)
电压:3.76v 剩余容量:40%
电压:3.74v剩余容量:35%
电压:3.73v 剩余容量:30%
电压:3.72v剩余容量:25%
电压:3.71v剩余容量:20%
电压:3.71V(持久电压点)
电压:3.69v剩余容量:15%
电压:3.66v剩余容量:12%
电压:3.65v剩余容量:10%
电压:3.64v 剩余容量:8%
电压:3.63v剩余容量:5%
电压:3.61v 剩余容量:3%
电压:3.59v剩余容量:1%
电压:3.58v 剩余容量:关机

网友F:
手机维修点,一般就是这么激活的。

网友G:
这个数据, 还得考虑温度补偿的问题

网友H:
保护电路哪里来的

网友H:
怎么设计的 相关电路?

网友I:
锂电池的过压保护是非常必要的设计的。

网友J:
高电压激活用的是多少V,不带保护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