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采ADC值的建议

楼主(2016-08-24):
采ADC值的建议

1、适当延长ADC的sampling和hold的时间
2、在采ADC时,要用万用表同时检测三个地方的电压,参考电压、IO口电压、外部电压提供源电压
3、一定要滤波,在计算sum/count的时候,要注意sum的值不要溢出

ADC有查询和中断的方式,当一起使用的时候,程序会一直停在查询的while处下不去
1、查询
                while (!(HWREG8(ADC12_B_BASE + OFS_ADC12IFGR0) & ADC12IFG0));

2、中断方式
    ADC12_B_clearInterrupt(ADC12_B_BASE,
                           0,
                           ADC12_B_IFG0
                           );

    //Enable memory buffer 0 interrupt
    ADC12_B_enableInterrupt(ADC12_B_BASE,
                            ADC12_B_IE0,
                            0,
                            0);

注意两者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
感谢群主大大

网友A:
使用什么滤波算法?

网友A:
一般都是adc中断读取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什么滤波算法?

其中之一的滤波方法:
取24个值,排序,前4个和后4个数据不要,只要中间的16个值,然后求平均值,这样的到的AD值会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adc中断读取时数据。

其中之一的滤波方法:
取24个值,排序,前4个和后4个数据不要,只要中间的16个值,然后求平均值,这样的到的AD值会比较准确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