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楼主(2016-08-24):
其实,早已给出图示和解析式子。这里只是再次突出一下重点。先重帖图:

注意,这里的运放采用一阶动态模型。

楼主:
上面图示以及相关表达式基本属于大学本科基础范围,没有任何难度,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分析。下面指出一些有关的重点。

楼主:
图一:

这是首帖中的下左图。在某个Vs激励下,系统将由初态(a或b或c)沿箭头所指方向至稳态d。注意这里的条件 KR2>R1

楼主:
图二:

这是首帖中的下右图。在某个Vs激励下,系统将由初态(a或b或c)沿箭头所指方向至稳态d。注意这里的条件 KR2<R1

楼主:
显然,两个不同条件下,系统在Vs激励下的响应完全不同。本质就是,一个是负反馈下趋向于稳态平衡点,而另一个则是正反馈下离来那个非稳定的平衡点。

楼主:
下面看个特例,K=0,见图:

这就是个施密特电路

楼主:
在某个输入激励下,系统将从其初态(a或b或c或a')沿箭头所指方向移动到d或d'。

注意红线上下区域的不同。

楼主:
上面这一切虽然是基于理论所得,但是其基本符合实验结果

楼主:
那个施密特电路一旦由其初态移动至稳定输出后,将由下图确定其响应进一步随输入激励变化而变化。

这就是那条迟滞回线

楼主:
此帖是针对网友的那个实验给出的理论依据。

由此帖可见,理论上,无论输入频率多低(甚至是直流),施密特输出响应必然由输入和其状态确定,具体就是那个迟滞回线。

网友A:
感觉是教授用高数证明了玉帝、上帝、真主的存在。
高数太渣,所以只好承认教授的结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图示以及相关表达式基本属于大学本科基础范围,没有任何难度,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分析。下面指出一些有关 ...

把公式推到一遍吧,直接给结论,本科毕业表示不会推导也很难接受没有推导的公式结论

网友C:
比较倾向于,工程实用性的东西,太过理论的东西看不懂

网友D:
运放的一节动态模型哪本书又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