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WIFI怎样克服通信死角?

楼主(2016-08-24):
蜗居犹如螺蛳壳,曲里拐弯的,由于墙壁遮挡导致信号不好。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不想再拉电线过去了。
谢谢!

网友A:
增加一两个路由器,启用中继模式

网友B:
桥接。不知道楼主家有几百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接。不知道楼主家有几百平

上厕所要开车去

网友D:
能拉线就有线桥接。我一直在用,没出过问题。
拉不了线就无线桥接。

网友E:
用电力猫或者在适当的地方布置桥接,现在的WIFI路由都支持桥接模式。

网友F:
有智能灯泡带中继功能的,买两个装上

网友A:
中继和桥接的区别

中继:只需要要在新增的路由器里扫描主路由器的SSID,并输入主路由器的密码,然后就不用管了。用户端不用作任何动作,在整个覆盖范围内自动切换。

桥接:要在新增的路由器里扫描主路由器的SSID,并设置新的SSID,每一客户端均添加新增路由器的SSID,麻烦。

网友G:
换大功率。

网友A:
功率受法规限制,电工更应该遵守。有点法制精神好不好?

网友A:
各厂家都在追求穿墙能力,你以为厂家没能力把功率做大?搞不好部份已经超标了

网友H:
你住的是有多大。。。一个路由基本能搞定

网友I:
墙壁贴金砖,把信号折射过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墙壁贴金砖,把信号折射过去

还不如把墙拆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