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以单片机为基础的板子,用了3年左右会出现数码管,灯乱闪的故障

楼主(2016-08-24):
   一直以为,一旦硬件、程序固化,用了1年以上都表现正常的板子,其稳定性应该是不容怀疑的。但奇怪的是,一款用了瑞萨CR5F212 L4SN508的集成灶板子,居然出现开机时,数码管,指示灯一起乱闪3秒,然后电机的弱档无法使电机运行,有时待机中也会乱闪一会。其他还算正常。令人莫名其妙。
   这里大神级人物多,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菜鸟一枚前来赐教.

网友A:
要结合具体的电路来分析啊。
猜不到的

网友B:
现象固定 那很好查的
先查外围电路 电源 晶振等
2 换单片机

网友C:
根据我多年经验,结合单片机、电源、数码管特性、LED驱动原理、EMC、器件使用与老化、PCB布局布线、使用环境对电路板的影响等等相关知识,你出现的问题我一句话就能解决:
楼主,扔了吧,再做一块板多好!

网友D:
有可能某颗电解电容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某颗电解电容失效了。

还真是啊!哈哈 大神,你太牛了。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1000uF/25V电解电容。确实是有点鼓包了。两块不良板子都是这样的鼓包!而仓库里的新板子是正常的!

楼主:
换了新的1000uF/25V电解电容,故障现象消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新的1000uF/25V电解电容,故障现象消失。

两种可能,
1、电容质量不过关
2、板子发热严重

正常来将,铝电解的寿命不止3年。

网友E:
根据我多年经验,结合单片机、电源、数码管特性、LED驱动原理、EMC、器件使用与老化、PCB布局布线、使用环境对电路板的影响等等相关知识,你出现的问题我一句话就能解决:
楼主,扔了吧,再做一块板多好!
再抄写一遍

网友F:
电容**了这是,,高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