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输出端口怎么防护

楼主(2016-08-24):
4~20mA电流输入输出端口怎么EMC防护

网友A:
自恢复保险可以吧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加自恢复来应对短路之外,还可以加稳压管应对过压,加TVS应对ESD,加小电阻和电容组成RC滤波应对快速脉冲群,空间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加共模扼流圈来提高CM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