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cd显示按键输入可变数据

楼主:
目的:按下key,数据加一,并在lcd上显示出来。
问题:为什么要按下复位键,再按key数据才能加一。(这样永远只能显示1.)而且我发现,我按下按键时,不管数据有没有加一,lcd的屏幕亮度会变暗,松开后又恢复到原来的亮度。按键是我自己做的外设独立键盘。

网友A(2016-08-24):
贴图贴代码

网友B:
新手代码都这样.正常

网友C:
第一:估计你的按键处理程序死循环等待造成。第二,贴代码出来;第三:你的单片机本身无自动复位功能?非得按复位键才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估计你的按键处理程序死循环等待造成。第二,贴代码出来;第三:你的单片机本身无自动复位功能?非得 ...

int main(void)
{
        u8 x;
         u8 n,m,l;
        delay_init();                     //ÑÓʱº¯Êý³õʼ»¯
        uart_init(9600);                 //´®¿Ú³õʼ»¯Îª9600
        LED_Init();                                  //³õʼ»¯ÓëLEDÁ¬½ÓµÄÓ²¼þ½Ó¿Ú
        LCD_Init();
        Read_Init();

        POINT_COLOR=RED;
        LCD_Fill(1,1,250,300,BLACK);
        POINT_COLOR=RED;
  BACK_COLOR=        BLACK;

        LCD_ShowString(30,40,200,24,24,"bingxingchuanshu ^_^");

        x=read_data();

  l=x/100;
        m=x/10;
        n=x%10;

        POINT_COLOR=RED;
  BACK_COLOR=        BLACK;
        LCD_ShowxNum(140,150,l,1,16,0);
        LCD_ShowxNum(148,150,m,1,16,0);
  LCD_ShowxNum(156,150,n,1,16,0);

}

楼主: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u8 x;

回错了

楼主:
int main(void)
{
        u8 key;
        u32 a[3];
         a[0]=0;
         a[1]=0;
         a[2]=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ÉèÖÃÖжÏÓÅÏȼ¶·Ö×é2
        delay_init();                     //ÑÓʱº¯Êý³õʼ»¯
        uart_init(9600);                 //´®¿Ú³õʼ»¯Îª9600
        LCD_Init();                        //³õʼ»¯Òº¾§
        LED_Init();         //LED³õʼ»¯
        KEY_Init();                                //°´¼ü³õʼ»¯
        usmart_dev.init(72);        //usmart³õʼ»¯
        mem_init();                                //³õʼ»¯ÄÚ´æ³Ø
        exfuns_init();                        //ΪfatfsÏà¹Ø±äÁ¿ÉêÇëÄÚ´æ
  f_mount(fs[0],"0:",1);         //¹ÒÔØSD¿¨
        f_mount(fs[1],"1:",1);         //¹ÒÔØFLASH.
        font_init();
        key=KEY_Scan(0);
         if(key==KEY2_PRES)
                 a[2]++;

         POINT_COLOR=BLACK;
         Show_Str(50,80,200,24,"ÊäÈë:",16,0);
         LCD_ShowxNum(90,80,a[0],1,16,0);
         LCD_ShowxNum(98,80,a[1],1,16,0);
         LCD_ShowxNum(106,80,a[2],1,16,0);
         Show_Str(50,130,200,16,"Êä³ö:",16,0);

}

网友D:
按下会变暗,是电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E:
你这函数的循环在哪里啊?
好像只执行一遍呢;

网友F:
这程序执行下来就是你实验的结果。
、初始化完加WHILE(1)或for(;;)

网友G:
你的按键设计是否与LCD的引脚有复用呢 ?
https://boy-display.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程序执行下来就是你实验的结果。
、初始化完加WHILE(1)或for(;;)

解决了,谢谢,接个while就好了。不过按下之后屏幕还是会变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下会变暗,是电路设计不合理。

,谢谢 我来查查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谢谢,接个while就好了。不过按下之后屏幕还是会变暗,

这个要查查问题了~从硬件到软件

网友D:
按下变暗应该是有端口共有了吧,按下之后给LCD供电就小了

网友H:
随便参考个别人的,看看电路怎么接的,不要有用点冲突。

网友I:
你这问题问的不好说,得看看你的电路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