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瓷片电容

楼主(2016-08-2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外壳与电路地之间用电容连接,同时还并联一个1M左右的电阻,使电容处于零电荷状态。
作用是:使电路地与外壳的电位相等,但又不是直通,有点“虚短”的意思。

看过这个资料,这是某个大公司的过期专利。

楼主:
TVS3和TVS2是102K/1kv 高压瓷片电容,这个WGND是什么接地?电容在这里有什么作用?还有旁边的DISPLAY是什么东西?初学电力电子,求大神帮忙。

网友B:
不是电容,是TVS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容,是TVS二极管

但是这个PCB板上面是个电容,然后材料清单写的也是电容。

网友B:
电容有型号吗?是压敏电容还是安规电容?还是普通的电容?

网友B:
DISPLAY可能是一个液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有型号吗?是压敏电容还是安规电容?还是普通的电容?

材料清单上面写的是  名称:高压瓷片电容   型号:102K/1KV

网友A:
DISPLAY应当是显示板,单独的一块板子。

WGND是外壳,也说“外壳地”、“机壳地”,图纸上画的是TVS管,但实物装配的是电容,高压瓷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与电路地之间用电容连接,同时还并联一个1M左右的电阻,使电容处于零电荷状态。
作用是:使电路地与外 ...

谢谢大神

网友C:
这不就是网络变压器配套用的那个高压陶瓷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网络变压器配套用的那个高压陶瓷电容吗?

什么意思?我是新手  刚从事这个行业  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是新手  刚从事这个行业  不太懂。

我现在上传不了图片,具体可以看看HR911105的原理图

网友D:
电容也起到了钳位的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应当是显示板,单独的一块板子。

WGND是外壳,也说“外壳地”、“机壳地”,图纸上画的是TVS管,但 ...

我知道那个DISPLAY是什么意思了,因为一块PCB板,分为了两张原理图,一张原理图画不下。所以那个东西好像就是承接后面那张原理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那个DISPLAY是什么意思了,因为一块PCB板,分为了两张原理图,一张原理图画不下。所以那个东西好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