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PoE电源芯片

楼主(2016-08-24):
各位,我来此寻求帮助。
我现在做一个PoE相关的电路,在找PoE接口及电源芯片,电源转到3.3v,5v也可以。
负载:3.3v 250mA max

目前我定的方案是:
MP8005
或TPS2375+XL7015
考虑的基础是芯片+周边器件(电容,电感,电阻,肖特基二极管)的总物料成本偏低,购买芯片比较多,不是冷门芯片。PoE只要满足802.11af就可以了

目前发现的是XL7015从50v转3.3v发热比较严重(60-70度)。原因待查。

请帮忙提供好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看看这个片子,我最近也在做POE,tps2375+LM5010a是我们目前用的,也挺稳定的,SI3402价格有优势,准备切换到这个

楼主:
我马上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案不便宜呀   我们自己做的POE单板 耐压65V, 输出12V 1.2A ,卖13  比你这个方案有优势不 ...

我感觉没有优势啊,我的方案<10

网友C:
千万不要用Si3402,满是坑,坑,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用Si3402,满是坑,坑,坑~~~

为什么?Si3420有什么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Si3420有什么坑呢?

我们之前就是用的3402,有几个问题:
1、内部整流桥耐压很弱,所以很容易发生失效
2、由于内部整流桥弱,我们就采用外部整流桥,失效情况有所好转
3、厂家改版,我们发现无法兼容,原因是新版本不能采用外部整流桥,必须内部,我们必须改版,还要忍受失效
4、无论新版还是旧版,都有热的问题
干脆,我们不用了,玩不起~~

强~~~ 如不是对手的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之前就是用的3402,有几个问题:
1、内部整流桥耐压很弱,所以很容易发生失效
2、由于内部整流桥弱, ...

哈哈哈,写得很清楚,谢谢!

网友D(2016-11-21):
都是做非隔离的吗。。。选择不好DC/DC,使用过程中会有共地问题,影响POE侦测

楼主(2017-01-13):
引用 网友D:
都是做非隔离的吗。。。选择不好DC/DC,使用过程中会有共地问题,影响POE侦测 ...

最后用的是:TPS2375+XL7015
电路设计调试很顺利。没有问题。

网友E:
方案都用到变压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案都用到变压器了么?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