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教如何消除脉冲测试中的过大过冲

楼主(2016-08-24):
最近在做一个实验,利用脉冲测试激光器。采用的是AVTECH的电压源,要求阻抗匹配50欧姆。但是器件电阻是随电压变化而变化的,初始为几十k,电流注入进去后变为数百欧姆。现在的问题是测试时过冲很大,如图。黄色的是电流曲线,频率5k~20kHz,脉宽2 us。第一个图是一个脉冲周期内的电流曲线,横坐标1 us/div。第二个图是第一个图的放大,横坐标50 ns/div。尝试过添加LC滤波电路,但是过冲依旧。现在情况是不知道过冲是由于线路中自带电感导致的还是其它原因导致的,求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字打的再多还不如一张简图。。。

网友B:
那你希望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打的再多还不如一张简图。。。

哈哈,我对于电路这方面完全是小白,只是现在实验需要,无脑尝试了一些方法都没效果,就来论坛求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希望电流是多大?

电流0~1000 mA吧,因为我需要测试的是电流——电压曲线~然而过冲毁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