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率管的摆放原理

楼主(2016-08-24):
功率管在实际散热片上摆放时,它们之间的距离应该是多大呢   或者说   它们之间的最小距离是多大

网友A:
得按单个功率管所需面积折算
总面积满足单个所需之和,尽量拉开距离,散热均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按单个功率管所需面积折算
总面积满足单个所需之和,尽量拉开距离,散热均匀些.

首先先谢谢你哈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这里现在下载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先谢谢你哈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这里现在下载不了

哈哈,那只是参考一下而己,跟你问题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只是参考一下而己,跟你问题关系不大.

这个功率管与功率管之间没有一个最低的距离差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功率管与功率管之间没有一个最低的距离差距吗

当然有,但因素较复杂,挤一堆,会来不及散热,造成局部超温.这得看条件,有散热风扇情况好些,自然散热就得注意了,通风不佳更得谨慎些.你这是空间小没法拉开距离吗?建议宁左勿右,必要时加风扇,其他地方也行,形成通风气流来缓解.那个资料还是看下好,看看电脑是怎么处理.去收短信加Q拖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但因素较复杂,挤一堆,会来不及散热,造成局部超温.这得看条件,有散热风扇情况好些,自然散热就得注 ...

我q  1095355440   麻烦发给我一份行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