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功能咨询

楼主(2016-08-24):
TM4C123用来做直流无刷的方波控制资源够?如果40k的控制周期完成数字PID算法来得及?

网友A:
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B:
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控制器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我看手册说跑80MHz勘误表里面说Flash可能有问题,要跑到40MHz,请问新生产出的IC频率可以到80M?TM4C系列有跑更高频率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频率?

很多主流的驱动控制单元都是跑40k的PW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说跑80MHz勘误表里面说Flash可能有问题,要跑到40MHz,请问新生产出的IC频率可以到80M?TM4C系列 ...

能到120MHz,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到120MHz,没问题的。

请问哪个型号是120MHz?我看TM4C123是8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http://www.ti.com.cn/lsds/ti_zh/microcontrollers_16-bit_32-bit/c2000_performance/control_autom ...

129?123我看没有诶!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9?123我看没有诶!

对啊。123最高只到80MHz。
你在5楼问的是TM4C系列,TM4C123和TM4C129都是这个系列的

网友A:
如果你的应用要求只有顶楼这些,用TM4C123也足够了

网友C:
亲爱的楼主粉友好,
TM4C123本人是没用过,但有类似项目的经验,
40KHz的频率合一周期25ns,得精准知道完成所有计算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然后再安排适当的时序揉进去
耗时测定有很多手段,比方设置测试代码......

网友D:
能够计算的。

网友D:
PID可以使用递增的,减少计算量。

楼主:
80M勘误表说Flash会有问题,估计只能用到40M了,应该很危险了。

网友E:
m4的处理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网友E:
40K处理PID很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