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3651-8.4 锂电池充电芯片发热巨大(发现很多人都遇到过),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6-08-24):
您好:
我电路中用到了3651-8.4的芯片,充电电流设置为2a(后改为1a),输入时12V,C/10模式,给锂电池组8.4V,8800mah充电,
3651发热巨大,电路上电开启的一分钟内,温度上升到90多度。。。。
用热成像仪看到 3651的热焊盘处温度最高。(换成1A充电,温度也能到90度度)

检查电路,与官方的demo一致。根据datasheet检查电路,该有的配置也正确。

后上网查询发现很多用到3651的朋友都遇到其发热巨大的问题。有人建议是3651的热焊盘没有焊接好,我也查过本人的焊接还可以。另外很多朋友用3651,不会大家的热焊盘都没焊接好吧????可能性不大啊。

多处贴子有linear的fae回答的,也有其他朋友回答的。。。但是没有看到真正的解决办法,,,

不知道没有没人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有谁用过3651,没有遇到发热巨大问题的。。。。或者linear的这个3651芯片本身设计的就存在问题。。。。。

有没有人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是换了芯片

网友A:
测试数据计算效率功耗
如果功耗大的话,温升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数据计算效率功耗
如果功耗大的话,温升就大

您好,看手持说明,当输入在12V时,内部开关降压的效率大约在90%。输出(8.4V,2A)时,损耗约1.86w。
手册中θJA=43/W;比环境温度要高80.266度。如果室温25度,最终器件温度约105度。。。。。

但是lt3651是最高4A输出的,如果把输出电流设置为4A的话,在25度的环境下,充电工作,芯片温度岂不是到了
185度了。。。。
手册中有说明:::TJMAX = 125°C,和Operating Junction Temperature Range–40 to 125°C;

岂不是矛盾了???
(Notes 2, 3)................................................. –40 to 125°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看手持说明,当输入在12V时,内部开关降压的效率大约在90%。输出(8.4V,2A)时,损耗约1.86w。
手 ...

所以散热很重要

网友B:
看看参考设计她 的扇热是怎么做的
对比下自己的
贴个你的PCB图看看

网友C:
不能用就换。。。。。。国产IC都不至于到“发热巨大”这种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