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放大倍数不对

楼主:
在开发一款平板,使用TPA6211A1进行音频信号的放大,在测试时,使用1khz,0db的正弦波作为测试音源。电路图如下:
测试时,从小到大调节音量,并测量功放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峰峰值:
1、输入电压峰峰值为52mV,输出为104mv,放大倍数为2
2、输入电压峰峰值为232mv,输出864mv,放大倍数为3.7
3、输入为980mv,输出为3.86V,放大倍数为3.9
4、输入为2.76V,输出为4.24V,放大倍数为1.5;
输入电压为2.7V时,功放已经消顶失真了。
问题是,前3个测试波形都是没有失真的,为什么放大倍数是在2-3.9之前,而且还不是固定的?原理图中的放大倍数不是gain=40k/4.99K=8吗,怎么会相差这么多呢?

网友A(2016-08-24):
楼主电路不对。好像是将原来TPA301的电路直接更换成了TPA6211.因此,更正:

(1) 将TPA6211更换为TPA301;
或者:

(2) 将电路改为下图:

网友B:
楼主的电路看得费劲.

网友C:
不能测峰峰值,要测有效值,峰峰值会因失真而改变,有效值虽然也会受影响,但影响率较低。失真要用失真仪测,或者用频谱分析高次谐波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不对。好像是将原来TPA301的电路直接更换成了TPA6211.因此,更正:

(1) 将TPA6211更换为TPA301 ...

你好,我比较了我的电路,和您的电路,区别在于:
1、您的电路去掉了4pin 和5pin之间的100pF的电容。
2、输入电容,我原来的电路是1uF,您改成了0.22uF.
请问下,改了这2处,会影响功放的放大倍数吗? TPA6211原理图上放大8倍,实测,在不失真条件下,放大倍数只有2-4倍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测峰峰值,要测有效值,峰峰值会因失真而改变,有效值虽然也会受影响,但影响率较低。失真要用失真仪测 ...

你好,
如果测试有效值的话,怎么测量? 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比较了我的电路,和您的电路,区别在于:
1、您的电路去掉了4pin 和5pin之间的100pF的电容。
2、 ...

你给出这2处不是关键。而是:

(1) 4脚、5脚跨接的电阻、电容取消了;
(2) 2脚到3脚电阻、3脚电容连接处的电阻取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如果测试有效值的话,怎么测量? 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吗?谢谢 ...

万用表测即可。

网友D(2021-05-24):
TPA6211,相同的问题,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