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MPLAB ICD2 (贝能)

楼主(2016-08-24):
手头上有个贝能科技的ICD 2仿真器,有点老了,就拆了看看里面的配置

仿真器正面:

仿真器反面:

拆掉四颗螺丝,很轻松就打开了

双核心方案(PIC18F4550+PIC16F877):

贴片SO-4 四脚光耦固态继电器:

贴片电源驱动芯片B08L:

232转换芯片(缺省未焊):

线性稳压IC N01A:

电源指示灯、错误指示灯、忙指示灯:

主板反面:

最后附上 两个核心的PDF资料和固件:

总结:ICD2 仿真速度还行   支持的芯片不少,但是就是烧录速度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A:
参加活动很踊跃哦,原理和分析写得多一点就更好了。参照加分项,多拿高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加活动很踊跃哦,原理和分析写得多一点就更好了。参照加分项,多拿高分。
...

哈哈  谢谢大掌柜  我会努力的

网友B:
四层板。。。。。感觉好浪费啊。。。。。。。。。
不过这些仿真器正版肯定都是狂贵狂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层板。。。。。感觉好浪费啊。。。。。。。。。
不过这些仿真器正版肯定都是狂贵狂贵的。。。。。。。 ...

就是啊  不是一般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