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关于运放输出抖动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6-08-24):
之前也遇到过,这个不是实测的波形,但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像是加了一个正弦波上去
请问这是电源不稳定的原因吗?还是其他的什么?有没有谁遇到过?这个不算震荡吧。。

网友A:
之前遇到过,电容焊错了,不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这个运放是做什么用的?输入几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电容焊错了,不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这个运放是做什么用的?输入几路信号? ...

前面用的是一个运放放大差分信号,单电源供电,正输入同时加了个跟随器做的vcc/2偏置,你说的电容是补偿电容吗?

网友B:
这是自激振荡。

网友A:
偏置电压放大饱和了吧,就是直流电压饱和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用的是一个运放放大差分信号,单电源供电,正输入同时加了个跟随器做的vcc/2偏置,你说的电容是补偿 ...

是的

楼主:
用示波器看电源本身有几十mv的抖动,影响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电源本身有几十mv的抖动,影响大吗?

要看一下放大倍数,放大倍数大的话,就会把前级抖动放大。另外你可以断开前级,加入一个固定电压看一下输出

网友C:
寄生电容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一下放大倍数,放大倍数大的话,就会把前级抖动放大。另外你可以断开前级,加入一个固定电压看一下输 ...

等我空了先试一下.

网友D:
还要看下频率大概多少,如果是50HZ的话,可能工频干扰;

网友E:
这个不是输出抖动。应该叫输出0点漂移,直流偏置漂移、等。

输出抖动是指输出信号在时间轴向上的随机晃动。其实就是相位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输出抖动。应该叫输出0点漂移,直流偏置漂移、等。

输出抖动是指输出信号在时间轴向上的随机晃动 ...

那这种有规律的漂移能想办法较小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种有规律的漂移能想办法较小吗?

1. 用无0漂运放; 2. 用斩波放大器; 3. 放大器输入用电容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