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10V降压到12V,电流为200MA

楼主(2016-08-24):
求助!请大神推荐一款DC-DC降压电路或芯片,110V降到12V的,电流为200MA。

网友A:
用AD/DC芯片搭个buck、就行,
viper12A这一系列,LNK306系列,国产的有必易的KP系列,
型号不一定记得对,自己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DC芯片搭个buck、就行,
viper12A这一系列,LNK306系列,国产的有必易的KP系列,
型号不一定记得对, ...

我自己在查一下,谢谢版主。

网友B:
关键字
非隔离 ACDC

网友C:
输入电压这么高,要外置MOS才行,有专用IC可以用,也可以随便找个PWM芯片做,同一个IC可以用在各种不同的拓扑,对比一下,就找到适合自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