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文件编写程序代码,中断函数是否可以单独一个文件

楼主(2016-08-24):
#ifndef __RTC_h_
#define __RTC_H_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L0 = 0xA0;
        TH0 = 0x15;
        count++;
        WDT_CONTR = 0x3C;
}

void PS_int() interrupt        4
{

}

#endif

中断函数是否可直接放置在单独.H文件中,之后在主函数中直接加入.H头文件。。。。
谢谢,请教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可以.

这个头文件在这个工程中只能有1个地方包含.
这个文件和其它模块公用的变量定义要安排好.

网友B:
没有这么用过,不过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C:
一般在头文件声明,c文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在头文件声明,c文件实现

恩恩,但中断函数是否合适。。。或其他方式单独出来,没写过,打算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但中断函数是否合适。。。或其他方式单独出来,没写过,打算试试 ...

感觉中断函数很合适.
它不要考虑调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中断函数很合适.
它不要考虑调用.

中断函数不需要声明吧?
这样的话,就没有对应的.h文件存在的必要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中断函数不需要声明吧?
这样的话,就没有对应的.h文件存在的必要性了。 ...

按一般的情形,你说的是对的.

可楼主的.h文件是把中断函数独立成一个文件.不需要其他模块调用.这个文件按一般情形应该是.c才对.

网友E:
不符合常理

网友F:
放在.H文件里没有用过,我一直是放在.c文件里

网友G:
不按照常理出牌,不好维护。换个人来看的程序 会不会骂你。。

网友H:
中断函数又不存在调用的问题,不明白为啥要那样写

网友I:
写程序首先要考虑:模块化编程,这样在使用和移植方面都非常方便。
虽然刚开始觉得麻烦,还得学习别人的经验,如果想深入,花点精力克服一下,之后就会发现你上的是高速路,不是国道。

网友J:
还真有这么干的啊。
即使是在H文件写的函数,实际也是包含到C文件里才被编译。
头文件里作一些简单的声明,全局性的宏,以及对其他头文件的包含。

LZ这样写,让后面接手的人情何以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还真有这么干的啊。
即使是在H文件写的函数,实际也是包含到C文件里才被编译。
头文件里作一些简单的声明, ...

还是有很多人这样写.

我看的ucos源码就是这样写的.

网友K:
可以参考STM8的官方的库函数和例程。中断函数是在另外一个C文件统一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