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一件糗事问屏蔽原理

楼主(2016-08-24):
有次和人聊天,我说“如果把电波屏蔽了,手机就没法打了”
别人来了兴致,我们当即就开始实验:把手机放在不锈钢饭盒里,再把饭盒牢牢按在地上,然后拨打此手机,它还是收到了!
我很尴尬,仿佛成了伪科学传播者。
请问错在哪里呢?是不是应该把屏蔽层连到手机电池的0V?

网友A:
饭盒是假的不锈钢 。。。 或者盖子是塑料的吧?

网友B:
为什么是不锈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饭盒是假的不锈钢 。。。 或者盖子是塑料的吧?

没有假的不锈钢!!!所谓的假不锈钢也是不锈钢中的一种,比如说流传的用磁铁判断不绣钢的方法,实际上是区分奥氏体不锈钢(304)和铁素体不锈钢(430),平常大家都说后者是假的,但它真的是不锈钢(牌号430)。430用于电磁屏蔽,同等厚度效果比304要好至少20dB,相对来说很不得了了。
十几年前搞无线电,天天猫在屏蔽房里,2层1.2mm厚的熟铁板,对0.15-2500MHz的衰减好像是70dB, 熟铁板的磁导率比304高几千倍。
电磁屏蔽材料的衰减率主要看材料的三个指标:电导率,磁导率,厚度。铜磁导率约等于真空,但电导率很不错,很好!熟铁电导率稍差,不过磁导率很不错,因此铜和熟铁都是很不错的屏蔽材料。不绣钢就算了吧,磁导率很差,电导率也很差(合金都这样)

网友C:
楼主试试铁皮饼干盒,材料是镀锌马口铁,厚度虽只有不锈钢饭盒的几分之一,但效果却胜于后者。

网友D:
参考电梯里打电话

网友E:
放在铁盒子里真的不能用,我保证,我试验过!

网友A:
还是蚂蚁专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试铁皮饼干盒,材料是镀锌马口铁,厚度虽只有不锈钢饭盒的几分之一,但效果却胜于后者。 ...

网友G:
蚂蚁威武

网友H:
感觉如果将外壳良好接地能起到一定的改进

网友I:
确定是铁盒子不。。。感觉是可以屏蔽的啊。

网友J:
楼主的测试方法不对,不锈钢饭盒的密封差,手机工作频率又高,信号很容易从缝隙进出,而材料本身的屏蔽性能很差,需要足够的厚度才行。楼主可以试试高压锅,或者如蚂蚁所言试试饼干铁盒,不过最常见的电磁屏蔽区域是电梯的轿厢,只要里面没有安装移动信号覆盖设备,进了电梯手机信号就没了,这总该有过体验吧,特别是联通的电梯覆盖率最低。

网友K:
接地,提高对能量场的干预,主要还是把天线反射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试铁皮饼干盒,材料是镀锌马口铁,厚度虽只有不锈钢饭盒的几分之一,但效果却胜于后者。 ...

高手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感觉如果将外壳良好接地能起到一定的改进

接地了哦

网友M:
放微波炉里还能打不?

网友N:
放微波炉绝逼能打,,试过n回了,,放到高压锅倒是2了,,之前用cdma的机子试

网友O:
放在饼干盒里,盖子盖好了。

网友P:
我手机成神了?电梯、月饼盒、冷库,信号满格,通话、短信均正常使用

网友Q:
我试过喝水的铁缸子,没有接地,可以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