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起振....

楼主(2016-08-24):
迟滞回线的真相说明白后,该讲讲那个“起振”了。其实,早已经提到了,在此同样再指出其重点。上图:

注意右图中的初始状态点(I0,V0),这由电容以及运放初态确定

网友A:
大师就是有钱,做个震荡电路还得耗个运放.

楼主:
上面的右图中,由非稳定平衡点构成一条线(灰色细线)。显然,状态点处于此线上意味着就是个非稳定平衡点,被扰动后将向左或右移动。如果初始状态不在那条线上,那么就算是没有扰动,状态点也将向左或右移动(上图向右移动)。

从统计意义上说,初始状态落在那条非稳定平衡点所组成的线上的几率为零,是个几乎不可能事件!

楼主:
那么,从初始态大概通过什么路径至左或右边的线上的呢?然后又是如何移动的呢?

引我先前帖子中的一段话:

起始态可能在原点附近,加之运放的初态未必严格为零(假设在零态附近吧),那么就有可能向左或右移动。由于运放理想(有无穷大的增益带宽积),而且假设电路中没有电感成分,那么原本在原点附近的那个点就将瞬间移动到左或右的那条线上。注意到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那么移动将是几乎平的。

随后,“状态点”将沿着那条迟滞回线循环移动。

楼主:
其实,那些担忧非稳定平衡点不能起振的,拿个一般的振荡器给他分析估计也是“起振不了”。

关键是不知道齐次方程除了平凡零解外还有非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