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6-08-24):
我用学校的实验板 不用协议栈进行定位,现在有4块板子,有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4块板子两两竟然匹配上了,也就是说不能实现广播,只有在两两对应的板子上才能进行通信,其他两个接收不到,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附上 RF的初始化
void Rf_Init(void)
{
    TXPOWER   = 0x95;                 // 发射功率为1dBm
    CCACTRL0  = 0xF8;                 // 推荐值 smartRF软件生成

    FRMFILT0  = 0x0C;                 // 静止接收过滤,即接收所有数据包

    FSCAL1 =    0x00;                 // 推荐值 smartRF软件生成
    TXFILTCFG = 0x09;
    AGCCTRL1 =  0x15;
    AGCCTRL2 =  0xFE;

    TXFILTCFG = 0x09;                 // 推荐值 smartRF软件生成

    FREQCTRL = 0x0B;                  // 选择通道11

    RFIRQM0 |= (1<<6);                // 使能RF数据包接收中断
    IEN2 |= (1<<0);                   // 使能RF中断

    RFST = 0xED;                      // 清除RF接收缓冲区 ISFLUSHRX
    RFST = 0xE3;                      // RF接收使能 ISRXON
}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

四块实验板子的接收数据 发送数据功能正常,没用协议栈,而且也不用地址匹配,硬件也没有异常,就是两两只能进行点对点通信,但是我是广播发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

是不是这块板子之前**的MAC地址没有清空呢?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块板子之前**的MAC地址没有清空呢?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

有可能啊。因为你没使用协议栈。所以有些逻辑我不清楚是不是有问题。
可能检测到之前保存的数据,没进行广播

网友B:
这个还是检查下你的相关参数配置的,包括通道的都是重点查看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