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硬盘拆解赏析

楼主:
【人艰照拆】+硬盘拆解赏析

       硬盘————是集精密机械、微电子电路、电磁转换为一体的电脑存储设备。 同时也是安防监控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件.硬盘在DVR、NVR、IPSAN……被大量使用!
      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下硬盘的内部构造。

1、大小硬盘及拆卸工具

2、下面,我们来拆解一块250G的希捷硬盘

3、翻过来,我们可以看到硬盘的控制电路板

4、用内六角螺丝刀卸下6颗螺丝,取下控制板

5、控制板这面仅能看到SATA电源接口、SATA信号线接口、主从设置跳线槽、

6、此面可以看到主控芯片、次控芯片、高速缓存flash

7、控制板下面,可以看到数据通信接口、控制板垫片、马达接口

8、现在,我们准备开盘!注意:除了6颗明处螺丝外,还有一颗隐藏螺丝!

9、卸下隐藏螺丝后,开盘成功!

10、隐藏螺丝在标签下面,可用手摸标签,找出其位置

11、硬盘盖里面,因为密封性极好,所以很新、很光亮!

12、此时,硬盘内部一览无余!

空气过滤片、主轴(下方是轴承和马达)、磁盘盘片、磁头、磁头停泊区、数据接口中、传动轴、永磁铁

13、取走空气过滤片(左下角那包东东)、取下永磁铁(磁性很大)

14、数据接口与磁头是连接在一起的,此时得来一个慢动作!把能看到的螺丝先卸走

15、把磁头移至磁头停泊区、取下主轴

16、用一字螺丝刀拆走磁头部分

17、现在可以准备取出盘片了!有点小激动!

18、取出盘片!真是干净!明亮!(可以当镜子使用,一点儿不假!)

19、硬盘内能拆的都出来了,同时宣告硬盘报废!(未在无尘车间拆解)

20、轴承及马达是用强胶封装的、那个白色东东不知名字(起减震作用)

21、
      磁头-------最精密的部分。由于磁头工作的性质,对磁感应的要求非常高。磁头是在高速旋转的盘片上悬浮的,悬浮力来自盘片旋转带动的气流,磁头必须悬浮而不是接触盘面,避免盘面和磁头发生相互接触的磨损。
      盘片-------硬盘存储的介质。盘片是以坚固耐用的材料为盘基,将磁粉附着在平滑的铝合金或玻璃圆盘基上。这些磁粉被划分成称为磁道的若干个同心圆,每个同心圆就好像有无数的小磁铁,它们分别代表着0和1状态。当小磁铁受到来自磁头的磁力影响时,其排列方向会随之改变。

      至此,硬盘拆解完毕!

网友A(2016-08-24):
还需要更多的分析啊~!

网友B:
居然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看不到。。。。。。

久等啦!请欣赏!

网友C:
有个疑问,你的事sata盘还是sas盘,其中第5步指的sas接口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你的事sata盘还是sas盘,其中第5步指的sas接口是哪个?

已经修改啦!是SATA电源接口、SATA信号线接口

网友D:
白色的东西是, 过滤空气用的,连通外部平衡内部内部气体压力,

网友E:
涨知识了

网友F:
感觉只是普通的拆开而已,没有做什么电子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