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IO口设置为输出,隔一段时间拉高拉低,示波器测量波形会有调动的呢

楼主(2016-08-24):
为何IO口设置为输出,隔一段时间拉高拉低,示波器测量波形会有调动的呢?
程序就写了个驱动IO口的程序,没任何东西了,在
while(1)
{
time++;
if(time == 20000)//随便数值,大概5毫秒
{
    IO_H();
}
if(time == 40000)//随便数值,大概5毫秒
{
    IO_L();
time = 0;
}

简单的类似测试程序,但是示波器测量出来的结果是波形会在下降沿或者上升沿有调动的,有人遇到过吗
}

网友A:
这个跟信号的调理有关系的还是?

网友B:
这个不跳动的才不正常吧,信号切换的拉

网友C:
z这个那倒是信号出现了延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