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求助

楼主(2016-08-24):
在看书时,看到有感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时,控制器与电机的连接口,主要包括PWM,紧急刹车,电流,母线电压,温度,霍尔和反电动势,一般霍尔都可以确定电机转子的位置,那测反电动势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霍尔元件只能测量电机转动的速度吧,因为一般一圈设置一个或者设置2个或者三个霍尔,不过我只见过一个的。
而测量反电动势你可以知道电机的旋转相位,也就是可以更加精确的知道电机现在旋转到哪个角度了。配合霍尔元件就可以精确对电机进行定位了。

网友A:
你去找高版主发的那个无刷电机控制的神书,那个神书里肯定提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