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作为client端问题

楼主(2016-08-24):
当usb 作为client端模拟成hid设备时,能否一个u口模拟成多个不同的pid vid的hid设备?或者能否多个u口模拟成多个不同pid vid的hid设备?

网友A:
usb不是正通信一个设备吗?

网友A:
楼主这个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怎么实现的?

最后是实现的两个u口分别模拟成两个不同的pid vid的hid设备

网友B:
usb不是只能读取一个设备吗?

网友B:
楼主是要做集分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