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3无波形输出,已开afio,禁用jtag。

楼主(2016-08-24):
实在是找不出问题,只好厚着脸皮又来发求助帖了。

现象是卡在spi发送函数里的判断是否发送完成这里: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到这里貌似司循环了。

void SPI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3, ENABLE);
}
u8 SPI3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 = 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µÈ´ý·¢ËÍÈ¥¿Õ
        {
                retry++;
                if(retry > 200)
                        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3, TxData);                        //ͨ¹ýÍâÉèSPIx·¢ËÍÒ»¸öÊý¾Ý
        retry = 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µÈ´ý½ÓÊÕÍêÒ»¸öbyte
        {
                retry++;
                if(retry > 200)
                        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3);                //·µ»ØÍ¨¹ýSPIx×î½ü½ÓÊܵÄÊý¾Ý
}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372436-1-1.html
参考一下这个人的配置。肯定就有波形了,然后再找其他问题。

网友B:
参考官方的例程看下,应该是SPI初始化部分问题;

初始化不对,发送数据是会死机的;

楼主:
看得眼都花了,也看不出问题在哪...

楼主:
找到问题了,焊的是STM32F103VB,没有SPI3,现在在尝试将SPI1重映射到PB3,PB4,PB5.

楼主:
现在是将SPI1重映射到PB3,PB4,PB5上。
程序不会再卡在等待SPI发送完成这里了。
SCLK有波形,但MOSI没波形。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PI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楼主:
测试到管脚,有波形,是我的问题,之前测的是光耦之后的位置。
现在SPI算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