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编译的程序如何分割成两个文件下载到两个外部ROM中

楼主(2016-08-24):
请问,由于硬件设计需要,8031单片机外接两个8k ROM,程序经keil编译后CODE超过8k,如何用keil将程序分割成两个烧写文件,分别下载到两片外部rom中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

网友B:
转成二进制文件,在16位文件编辑器下用“复制”、“粘贴”形成两个二进制文件存储即可,注意交界处的分割,别把一个指令或数据给劈分成两半即可,这需要查机器码。不过显然,你的想法有严重问题,应该只用一片存储器即可,价格和可靠性都更好。而且,现在8031和EPROM早停产多年,现存于世的这类芯片恐怕比你都年长,怎么居然还用?去用一片现产的自带FLASH的51,便宜且方便,性能也好很多,还是活在今天吧。

网友C:
8031,多么熟悉的**啊。在学校学单片机时,就用这款MCU。LZ,扔掉8031吧,找个任何一款单片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