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三极管构成的几个电路的疑惑,希望大家赐教

楼主:
上面是三幅三极管构成的电路图,由于是新手,所以对这个很有疑惑,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1.我觉得三个图都是开关作用,因为三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就是开关或者放大,如果是放大作用的话,三个图都缺少直流偏置电阻,所以他们是作为开关的作用,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2.如果是开关作用,那么图1和图3的接**能是否一样(即都是起开关作用,只是接法不一样)?
3.图二如果是输入是PWM信号,该电路是否起着电平转换功能,是否因为它是共射级输出,所以输入输出反相?为什么R4电阻选为0R?

可能问题有点多,希望大家多多赐教,谢谢

~$`0F0$K798$Z(2YJC]O2ZK.png (744.21 KB )

楼主(2016-08-24):
图一R2,上次版主maychang,已经为我解答了是自举作用,在BE间加电阻有利于三极管的截止可靠

网友A:
考虑信号源有直流成分的话,我觉得3个电路都可能作为直流放大电路;要是纯粹交流小信号放大的话,需要加隔直电容和直流偏置。
图2,3也都可以作为开关使用,都有电平转换作用。图1作为开关,我没怎么见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一R2,上次版主maychang,已经为我解答了是自举作用,在BE间加电阻有利于三极管的截止可靠 ...

这么说,未免太简单了些,有断章取义的嫌疑。
在此声明:这和我原意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