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contiki系统,采用UDP协议,怎么测试应用层数据传输速度?

楼主(2016-08-24):
如题,一般的想法就是 数据字节大小/传输所用时间。

传输的数据大小很好控制,直接定义一个字符串就行了。

但是传输所用时间怎么得到呢?

两个节点,运行contiki/examples/ipv6/simple-udp-rpl中的unicast-sender和unicast-receiver,点对点传输。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编程的比较简单,利用空余的IO,在数据发送前取反,接收端在完成数据接收亦取反,用示波器观察即可。如能直接用导线连通这两个IO,甚至可以编程测量时延。如果有与数据传输同步的指示灯也可以通过监视指示灯工作时长来测量。

网友B:
其实并不好测,有重传的问题

网友C:
网络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