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单片机能耐-80度的环境?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25):
不如换个思路:低于一定温度时,给单片机加热,比如用几个功率电阻加热,单片机正常运行后,检测温度,达到一定温度后控制停止加热。

网友B:
一般民用级的都行,再高的送工业级,更高选军用级

网友C:
零下85度,没见过如此变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