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PCB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24):
如图,从原理图导入PCB后,鼠标点击元器件,元器件就会出现阴影且不能被选中(只会出现十字光标),这是怎么回事啊?求指教

网友A:
取消选择试试呢?我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也可能是软件问题

楼主:
可以了,估计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