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odbus协议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8-24):
用的板子是stm32vet6,用到modbus通讯,但是初次接触modbus,modbus的文档也看了不少,但是程序里不知道怎么写来实现modbus的强大功能,目前我想先用modbus先实现接受和发送数据,但是不知道代码是怎样的,求大家能指导一下,或者大家有做过modbus这一块的,希望可以分享一下经验或者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用的谁的板子,去看看正点原子和奋斗的资料,也去看看金沙滩宋老师的书,宋老师的书,最后讲到了这个总线

网友B:
RS485需要用到3个IO,RX、TX、EN,EN=0时代表MCU处于接收数据状态,EN=1时时代表MCU处于发送数据状态,RS485是使用差分信号的传输数据的,所以连接外部的电路只需要接两根线A和B(RS232外部接三根线RX、TX、GND),RS485跟RS232很像,这个很简单,只要会串口收发数据RS485也就会了。ModBus只是个虚拟的通讯协议,虚拟一些寄存器并向里面读写数据,一般使用0x03读寄存器模式,0x10写寄存器模式,再加上CRC校验

网友C:
网上先找些参考代码呗

网友D:
先搞定串口硬件收发,modbus只是个软件协议

网友E:
modbus 的资料很多呀, 可以买一个逻辑分析仪来带硬件学习一下

网友F:
搞懂这个协议,如果没有支持的硬件收发器就IO模拟。

网友G(2017-03-08):
看样子楼主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些modbus基础知识,但是不够系统和全面。
其实,modbus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不注意有很多坑,
特别是寄存器的位数,大小端处理,浮点数,长整数的处理等等。
目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书籍系统介绍,帮助理解的。

刚刚搜了一下,只有最近清华出版的《Modbus软件开发实战指南》不错,
应该是Modbus开发方面第一书,很系统很全面,各种代码都是开源的。
内容着重讲述如何快速入门并精通Modbus软件开发技术,
适用于初学Modbus通信协议的读者,可以看看。
item.jd.com/115360910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