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交流220的问题

楼主(2016-08-2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啊,但是没必要啊

网友B:
可以选双联的继电器

网友C:
当然可以啊,双联继电器就可以了,对分不清火线零线的场合还是很有用的。ps:零线也不能认为不带电,接地不良或者线径不够一样有对地电压。

楼主:
那我还是都控吧 这样保险些,真有一些是分不清火线零线的

网友D:
挂负载只能看“触点”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