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源极和漏极到底一不一样?

楼主(2016-08-24):
mos管的Datasheet上一般都说明了VGS的范围是正负20左右,但是没有指明VGD有没有一个限制。
看了网上有人说mos管的源极和漏极的结构是一样的,在电路中甚至可以交换使用。
这是不是意味着VGD的指标和VGS一样?
可是一般VD都靠近VCC,在设计管子电路的时候需不需要考虑过VG的初始电压?

网友A:
源极和漏极到底一样不一样,要看生产工艺。
多数小功率MOS管,源极和漏极是一样的。大功率MOS管则源极漏极不一样。
具体要看该型号管子的datasheet。

网友B:
mos管的源极和漏极的结构在设计上是对称的,但由于为了更适合实际的使用以及更合理的分布电流,晶圆里的S和D未必采用对称设计,另外就是S接到了衬低上,与D级一起产生了体二极管.所以S和D不能交换使用.
而早期的JFET以及现在的部分JFET内部的S没接衬底,G极对S和D效果都一样,这些才能将S和D对调使用.

衬底,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极和漏极到底一样不一样,要看生产工艺。
多数小功率MOS管,源极和漏极是一样的。大功率MOS管则源极漏极 ...

我用的是IRFP044N是一个功率mos管
在手册上我没有找到VGD的要求,是同VG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源极和漏极的结构在设计上是对称的,但由于为了更适合实际的使用以及更合理的分布电流,晶圆里的S和D ...

嗯嗯,就像你说的那样不能交换使用
那D和G之间的压差范围是不是就和与G和S之间的压差范围一样?体二极管和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C:
实际应用中这个参数考虑较少。主要是Vgs  极间电容  Rds    Id    Vds  还有跨导G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就像你说的那样不能交换使用
那D和G之间的压差范围是不是就和与G和S之间的压差范围一样?体二极管 ...

好像不是.具体我没怎么研究这个,因为我实际使用中电压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IRFP044N是一个功率mos管
在手册上我没有找到VGD的要求,是同VGS么?
...

这种功率MOS管源极漏极不对称,从MOS管示意图中有个体内二极管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对称,就不可能有这个二极管。

网友D:
三个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内部连接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
四个脚的,一不一样要看制作工艺。。。。。通常也不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具体我没怎么研究这个,因为我实际使用中电压不高.

我这个电路中有可能出现VDG=30V的情况,不知道会不会把管子弄坏……

网友E:
按照Datasheet的要求去做吧,VGS的范围是正负20左右,差不多是极限值了,实际使用要小好多,是根据开关速度,导通电阻等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内部连接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
四个脚的,一不一样要看制作工艺。。。。。 ...

是三个角的
我关心的是VDG的耐压值,有没有个标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功率MOS管源极漏极不对称,从MOS管示意图中有个体内二极管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对称,就不可能有这个二 ...

是不对称的,但手册里面没有说明VDG的耐压值,难道这个参数不重要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三个角的
我关心的是VDG的耐压值,有没有个标准什么的

保证VGS VDS不出问题就可以了。
VDG不要你管。。。。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证VGS VDS不出问题就可以了。
VDG不要你管。。。。

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网友F:
有Vgs,有Vds,Vdg自己算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对称的,但手册里面没有说明VDG的耐压值,难道这个参数不重要么

...

你只要保证VGS和VDS不超就够了。这两项都是标明了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路中有可能出现VDG=30V的情况,不知道会不会把管子弄坏……

只要按照手册里的要求就行,有用过高压的MOS管VDS差不多500V,VGS是12V,没问题的。不放心的话搭个小电路实验一下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源极和漏极的结构在设计上是对称的,但由于为了更适合实际的使用以及更合理的分布电流,晶圆里的S和D ...

说得对

网友I:
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如果内部带二极管的,绝对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Vgs,有Vds,Vdg自己算一下

突然间……顿悟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保证VGS VDS不出问题就可以了。
VDG不要你管。。。。

灌水,不过楼主的精神可嘉。希望找到答案。

网友L:
VDSS=55V,VGS=+-20V,求VGD?  这个2010年出生的人也会算吧?

网友M(2017-08-26):
我用软件模拟了一下2N7000如果源极和漏极互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波形差别很多,可见结构还是不一样,学过MOS管的工作原理方程,原理上是可以互换的,实际还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D:
但是D和S可以完全互换的例子是大量存在的:差不多所有的半导体模拟开关都是MOS管做的,而且D和S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