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美国思碧水塘电容辨别真假

楼主(2016-08-24):
这是tb上10块包邮的思碧水塘电容,会是假的吗?怎样去辨别?求助各位!
想做个点焊机,电容会不会爆掉?
另外再问下,这种水塘电容为啥都没有像普通电解那样的防爆刻痕?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螺丝是公制还是英制?

网友B:
撕逼水塘

网友C:
由于前面已经留有防爆孔了 故一般底部没有防爆裂纹 不过去除塑料片后应该能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是公制还是英制?

直径4.2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前面已经留有防爆孔了 故一般底部没有防爆裂纹 不过去除塑料片后应该能看到的 ...

可否指出具体位置?谢谢!

楼主:
这个电容到底是真是假?用63v充电在短路会不会爆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到底是真是假?用63v充电在短路会不会爆掉?

感觉再第二张图片的左侧小孔    这个不能使用在63v  应该低于40v为宜

网友A:
告诉我直径并没有用,你需要搞清楚公制和英制,思碧的电容螺丝都是英制的,如果是公制的肯定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直径并没有用,你需要搞清楚公制和英制,思碧的电容螺丝都是英制的,如果是公制的肯定是假的. ...

英制就是2.54的倍数吗?是不是螺丝直径必须可以整除2.54或1.27?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再第二张图片的左侧小孔    这个不能使用在63v  应该低于40v为宜

为什么不可以用63v?不是标的63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可以用63v?不是标的63吗?

这个是电子基础  你最好还是再看一下电容的使用方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英制就是2.54的倍数吗?是不是螺丝直径必须可以整除2.54或1.27?请赐教!

这个情况下你几乎量不到,找个公制的螺丝拧上去,如果只能拧一圈多点到两圈,说明里面螺牙是英制的。如果能拧到底,说明螺牙是公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电子基础  你最好还是再看一下电容的使用方法吧

我知道,耐压要要是实际电压的1.5倍,但我这是点焊机,仅仅是瞬间充放电,不长期工作,不用这样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耐压要要是实际电压的1.5倍,但我这是点焊机,仅仅是瞬间充放电,不长期工作,不用这样吧 ...

然而点焊机用这种电容不如买一包二手16V2200uf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然而点焊机用这种电容不如买一包二手16V2200uf

是63V22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下你几乎量不到,找个公制的螺丝拧上去,如果只能拧一圈多点到两圈,说明里面螺牙是英制的。如果 ...

找了个m5的螺丝,可以拧到底,这么说,这个电容是假货?但扔了又很可惜,可否降额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然而点焊机用这种电容不如买一包二手16V2200uf

用一堆大水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容量,不对的话就拆了吧.

我的万用表只能量200uf,可以用别的方法确定吗

网友A:
数字LCR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LCR电桥

没有成品,可以自制吗?买一个多少钱?

网友A:
隔壁论坛好像有人做过,你找一下。

网友D:
点焊机一般都是小电压大电流63v不知道好不好使
你拿个电容串个电阻加电压测测时间常数然后算算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焊机一般都是小电压大电流63v不知道好不好使
你拿个电容串个电阻加电压测测时间常数然后算算容量
...

可否用万用表电阻档充一个10uf电解,然后冲这个33000,用比较时间的方法确定容量?

网友F:
淘宝上有那种二三十块钱的电容电感表,量程非常大,业余个人使用的话比较合适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量程具体有多大?比如1f?1000f?
1h?10h?

一般来说,电感可以测到几亨,电容可以测到数万微法以上,你到淘宝搜索(DIY电感电容表),价格便宜,种类繁多,我跟专业仪器对比过,测量精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