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线路板受干扰严重,晚上好早上干扰严重到无法工作

楼主(2016-08-24):
       非常奇怪的问题,这个板子去年做的,当时根本没发现这种的受干扰现象,由于没量产,也没做几台机器。今年有人要货,调试的时候发现受干扰严重这种情况,开始认为是程序被改动所导致的问题,后来单独调试板子发现,一到上班时间就极不正常,到了晚上6点以后又变得非常正常,由于老板今年搬进的新厂房,怀疑电网污染,后来用示波器测试发现果不其然,粗大的正弦波上叠加了幅度很大的类似锯齿波形。
       但这样就让单片机无法 正常工作那这板子就太脆弱了,我怀疑是不是地线的问题,于是在板子上割掉认为可能形成环路的地线,无果后又在进线加电感、加大滤波电容、复位电容、修改看门狗配置等力所能及的措施,经常是弄到晚上以为解决问题了,第二天上午9点后开机问题依旧,一到晚上又好,真是让人倍感无力无所适从,非常抓狂。下面附上AD14画的板子,希望有大侠能抽空指点一二。先谢。

修改后的一点接地,还没做,不知道会怎么样。

问题解决了:

多谢各位的回复指点。
真的像datouyuan说的那样,是有 3个输入口的电平只有2V,是被发光二极管的压降衰减掉了,致使输入口的电平处于逻辑不确定状态,将发光二极管短路或在这三个输入口另加一个上拉电阻就好了。
现在用手接触线路板任何部位都不会受干扰了。

楼主:
另一个奇怪的问题,TLP785出现直通现象,拆下重新焊接后又好了,一块板子上就有 3片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点评):
是1.2脚?还是3.4脚?…还是1.3 2.4脚???

网友B:
电网当中是否含有变频器 软启动器这类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网当中是否含有变频器 软启动器这类干扰源

工业区里,电网污染是很重的,但单片机系统这样就无法工作肯定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业区里,电网污染是很重的,但单片机系统这样就无法工作肯定不行啊。 ...

在电源入线端加装谐波抑制器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入线端加装谐波抑制器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这么处理的

感谢提供思路,明天让采购买个试试。我怀疑是板子的地线问题,网上学人家的什么地线分割,没学好。
另外,2组电源其中任意一组直接用开关直流电源取代变压器的交流输入就没有干扰,按理说地线都一样的,难道是板子上的2组LM2576互相干扰?电网串扰的话应该是用用开关电源取代板上的单片机电源才对,可取代任意一组都有效果,难以理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思路,明天让采购买个试试。我怀疑是板子的地线问题,网上学人家的什么地线分割,没学好。
另外, ...

不客气 改好了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C:
水平有限,电路图有些还没看懂,不过板子画的不错。

网友D:
虽然我不会,但是我听我们原来公司老电工说过,在工业园区,做电子研发类工作,接入的电源应该加隔离的。
可惜我不知道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有限,电路图有些还没看懂,不过板子画的不错。

真不怎么样,抗干扰还不行。

将到变压器的三插头的电源线拿去水洗了一下居然好了很多,最少在办公室里调试正常了。但用手触碰给单片机供电的滤波电容就不行了,会无法 正常上电复位;不触碰让正常工作后再按压滤波电容器,程序的设定的动作会变成慢动作。准备重新布线,去掉外围铺铜,2组电源都采用一点接地,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我不会,但是我听我们原来公司老电工说过,在工业园区,做电子研发类工作,接入的电源应该加隔离的。
...

小公司,条件很简陋的。

网友E:
楼主,那两个星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两个星号是什么意思~~~?

无“法”“正”常,法-正 两字不知触犯啦哪位老人家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法”“正”常,法-正 两字不知触犯啦哪位老人家名号

呵呵,我也纳闷呢,经你提示加个空格,可以显示了。

网友G:
公司的东西都这么直接拿出来问?你觉得他们不拿工资白给你解决问题么?

网友A(点评):
老弟高见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不怎么样,抗干扰还不行。

将到变压器的三插头的电源线拿去水洗了一下居然好了很多,最少在办公室里调 ...

你这个电路没有复位电容,没有晶振,这两个是最大的疑点。
1、增加复位电容。CPU 1脚增加10uf到地。电容应该直接焊接在1脚和C44上。焊接在背面。
2、检查烧写参数,选择内部振荡器。
3、在CPU 13脚和8脚之间直接焊接一个100nf电容。

其他的看上去问题有,但是不至于像你说的那么严重。

网友I:
电源板上去掉L2电感。

网友J:
两路电源是同一个变压器双输出的,还是两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电路没有复位电容,没有晶振,这两个是最大的疑点。
1、增加复位电容。CPU 1脚增加10uf到地。电容 ...

单片机时钟采用内部 RC PLL,复位引脚对地电容是0.1uF。
13脚加了0.1uF电容,由于采用铺地并没有严格按照先进电容再进单片机。
L2看来是画蛇添足,也看不出效果。加共轭电感是不是好一些?

至于干扰严重与否,现在用手接触给单片机供电的滤波电解,单片机不会死机,但动作变成了慢动作。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路电源是同一个变压器双输出的,还是两个变压器。

同一个变压器,去年不在这个工业区,没发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公司的东西都这么直接拿出来问?你觉得他们不拿工资白给你解决问题么?

呵呵,小公司啊,比较业余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同一个变压器,去年不在这个工业区,没发现这种情况。

用两个变压器试过嘛,用同一个变压器不是很可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两个变压器试过嘛,用同一个变压器不是很可取啊。

试过,和用一个变压器的 2组输出是一样的。

网友K:
示波器怎么测试电网的干扰啊

网友A:
根本没发现这种的受干扰现象

         让人掉进坑里!…
        挖坑党的招数…
        明说不就“德”啦?…

网友L:
楼主设计中没有使用贴片,这种全插件的不好批量生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发现这种的受干扰现象

         让人掉进坑里!…

是TLP785的3、4脚直通,拆下再焊上就好了,非常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设计中没有使用贴片,这种全插件的不好批量生产吧

没批量,有批量的话问题应该早发现了,机械厂控制板批量用量也不大,都是手工用焊锡炉浸焊接。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公司的东西都这么直接拿出来问?你觉得他们不拿工资白给你解决问题么?

这里是论坛,本来就是大家讨论、请教的地方,有能力又乐于帮助别人,就帮忙看看。不愿意的,就当没看见好了,开口闭口“工资”,钻钱眼里去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批量,有批量的话问题应该早发现了,机械厂控制板批量用量也不大,都是手工用焊锡炉浸焊接。 ...

汗。。 没用过焊锡炉,一直用电烙铁点焊

网友N:
楼主用频谱仪测试测试下你电源部分干扰波形的频率,然后加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这里是论坛,本来就是大家讨论、请教的地方,有能力又乐于帮助别人,就帮忙看看。不愿意的,就当没看见好 ...

因为我发现上面的回复全都没啥意义....这些活还应该赚工资的人自己解决,另外涉及商业机密....如果老板看见,这个哥们就可以被开除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因为我发现上面的回复全都没啥意义....这些活还应该赚工资的人自己解决,另外涉及商业机密....如果老板看 ...

大侠,小公司没关系的,我原来的小公司都是买样品来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我发现上面的回复全都没啥意义....这些活还应该赚工资的人自己解决,另外涉及商业机密....如果老板看 ...

很无奈啊,自己确定不了问题所在,又找不到人问,公司搞电子的就我一个人。

网友O:
原理图和PCB画的很用心,但可能对原理性的东西理解有误,问题不少……
像LDO输出电容就不能随便加太大,一般有个几微法都足够了,太大会工作不稳定。
可以简单验证一下是否是电压不稳引起的:
1-拆掉LDO输出的大电解,改为1个22uF的铝电解
2-拨码开关S7断开,跨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过去防止电流倒流导致MCU供电跌落(但是电压会降低0.3V左右,可能会影响ADC采样结果),在MCU供电引脚对地并联一个大的铝电解

重新测试

网友P:
业余不怕,方法最重要,有没有在晚上测过电网是否变干净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TLP785的3、4脚直通,拆下再焊上就好了,非常莫名其妙。

有可能是焊接的时候附近有什么地方正好焊锡滴上去了,正好短路,拆下来焊锡刚好熔了,又好了,需要仔细看才能看得到,以前我就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原理图和PCB画的很用心,但可能对原理性的东西理解有误,问题不少……
像LDO输出电容就不能随便加太大,一 ...

多谢,LDO规格书真没看。
先去吃饭,回来再试。

网友Q:
直接测量单片机的供电电源正不正常,是不是干扰很大

网友R:
总感觉AC电源很难通过VCC对mcu系统造成这么明显的干扰.你在电源上下工夫估计不行.

干扰是不是通过系统输入过来的.
检查下mcu上空闲引脚有没有设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可能是焊接的时候附近有什么地方正好焊锡滴上去了,正好短路,拆下来焊锡刚好熔了,又好了,需要仔细看 ...

这个真不是,同一块板子上3片TLP785出现同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业余不怕,方法最重要,有没有在晚上测过电网是否变干净了?

就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用手接触滤波点解无法 正常上电复位,现在就没事了,非常的明显,真不懂到底是线路传导还是人体静电干扰。
刚用示波器测了变压器输出交流,虽然有些畸变但很干净了,前几天下午在车间测过220VAC,正弦波上叠加了振荡波形,波形非常粗大。
白天各种机床、冲床、电瓶车充电器都在工作,难免有污染。但我始终怀疑根本的原因是板子布线不好,以前diy功放的时候知道接地对噪声的影响很大的,单点接地噪声大为减少,所以重新布了线,期待能够改善,但没确定问题的情况下仍属于瞎蒙。

网友:
控制变量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Q:
直接测量单片机的供电电源正不正常,是不是干扰很大

3.3V电源的纹波,示波器不好,只能大概看看。3.3V的纹波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总感觉AC电源很难通过VCC对mcu系统造成这么明显的干扰.你在电源上下工夫估计不行.

干扰是不是通过系统输入 ...

未用引脚全设置为输出并输出低电平了,时钟输出脚也配置为I/O口

网友S:
没看懂
个人认为:1、首先排除软件问题,程序刷回上一版本复测一下;
               2、单片机本身是否损坏,换一个板子测一下;
               3、测一下1脚上点复位波形;
               4、接外置晶振测一下波形或主时钟引脚输出,测一下波形

网友G:
引用 网友P:
业余不怕,方法最重要,有没有在晚上测过电网是否变干净了?

晚上肯定干净,当时有个公司让我去帮他们看433M 通信距离....一过12点,马上就好用了许多....

网友P:
引用 楼主:
就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用手接触滤波点解无法 正常上电复位,现在就没事了,非常的明显,真不懂到底是线路 ...

基本可以肯定是你硬件设计上的问题,现在的电子电路没有这么脆弱。但是你得确定干扰的来源,不要怕什么业余不业余,就是专业搞电路的,遇到这种“奇怪”现象,没有好的方法一样头破血流。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晚上肯定干净,当时有个公司让我去帮他们看433M 通信距离....一过12点,马上就好用了许多.... ...

那不见得,没有测试过,很多时候想象往往与事实相悖。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未用引脚全设置为输出并输出低电平了,时钟输出脚也配置为I/O口

mcu系统本身抗干扰能力极强,只要不是ram和rom,随便怎么布线都没问题.

你这种情形应该不是电源引入的干扰.
未用引脚只是输入的一种.其它输入呢?

被你一语言中,佩服。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mcu系统本身抗干扰能力极强,只要不是ram和rom,随便怎么布线都没问题.

你这种情形应该不是电源引入的干扰 ...

多谢!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是有 3个输入口的电平只有2V,是被发光二极管的压降衰减掉了,致使输入口的电平处于逻辑不确定状态,将发光二极管短路或在这三个输入口另加一个上拉电阻就好了。
现在用手接触线路板任何部位都不会受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基本可以肯定是你硬件设计上的问题,现在的电子电路没有这么脆弱。但是你得确定干扰的来源,不要怕什么业 ...

终于找到了问题,还是常见的类似输入口悬空导致的问题,3个输入口的高电平被发光二极管衰减到了2V,输入口的逻辑电平混乱了。这个问题加上不同时间段的表现真是让人困惑,往往使人将注意力放到电源上了。现在还是困惑,  输入口的逻辑电平有个混乱的临界点?传导加人体静电的干扰强弱决定了是否到达那个临界点?  另请教怎么结贴啊?

网友P:
结贴看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所以说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呢,恭喜楼主,摆脱了“想当然”的层面以后,你已经成为专业的了。

网友R:
  1. 输入口的逻辑电平有个混乱的临界点?

没有临界点.
一般小于0.3Vcc算低电平,高于0.7Vcc算高电平.03Vcc~0.7Vcc之间的由之前电平状态决定.所以小于0.5V的电压波动不过对数字输入造成影响.

假如输入口阻抗小(小于1M欧姆就算小),绝大部分干扰是不会造成影响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多谢!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是有 3个输入口的电平只有2V,是被发光二极管的压降衰减掉了,致使输入口的电 ...
3个输入口的电平只有2V,

电平是2V是没问题的,真正的原因是输入部分的等效阻抗比较大(远大于1M).

网友P:
引用 网友R:
没有临界点.
一般小于0.3Vcc算低电平,高于0.7Vcc算高电平.03Vcc~0.7Vcc之间的由之前电平状态决定.所以小 ...

这个提法有点问题,有施密特整形的输入,才能“保持”原来的状态,否则是一个未知的输入状态,而且会造成输入级功耗增大,甚至烧毁。

网友R:
引用 网友P:
这个提法有点问题,有施密特整形的输入,才能“保持”原来的状态,否则是一个未知的输入状态,而且会造成 ...

确实有点问题.

可我所接触到的mcu,io都具有施密特整形啊,没见例外.

网友P:
引用 网友R:
确实有点问题.

可我所接触到的mcu,io都具有施密特整形啊,没见例外.

你看看PIC16F914的资料呢?

RA6就没有ST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平是2V是没问题的,真正的原因是输入部分的等效阻抗比较大(远大于1M). ...

pic24FxxKLxx数据手册关于I/O输入规范要求,最低电平不大于0.2VDD,最高电平不能低于0..8VDD,即3.3V供电的话输入高电平不能低于2.64V(TTL规定是不小于2.4V),而2V电平既有可能被认为是低电平也有可能被认为低电平,是不是可以认为2V输入叠加传导和静电干扰等于是在输入脚加了一个振荡信号?

网友R:
引用 网友P:
你看看PIC16F914的资料呢?

谢谢你的回复.
这可能是我知识的盲点.
我一直以为TTL和ST输入是差不多的,只是这TTL的2个门限差值更小.并且我以前实际做过测试,是符合我这个认知的.
看到你的回复,我特意去找了TTL的内部电路图看,才发现TTL输入根本没做施密特处理,有点ST的特性是电路中零件凑巧有的,无法做到n个器件一致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pic24FxxKLxx数据手册关于I/O输入规范要求,最低电平不大于0.2VDD,最高电平不能低于0..8VDD,即3.3V供电 ...

假如输入阻抗太大,就是0V也会产生干扰.
假如输入阻抗小,就是很大功率的干扰也不会有问题.

静电干扰属于微功耗干扰,只要阻抗小于1M.干扰会小于1mV,不会对系统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R:
假如输入阻抗太大,就是0V也会产生干扰.
假如输入阻抗小,就是很大功率的干扰也不会有问题.

输入引脚都是高阻的,但最终的等效电阻是输入引脚的本身电阻和上拉或下拉电阻相并联,基本等于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R:
引用 楼主:
输入引脚都是高阻的,但最终的等效电阻是输入引脚的本身电阻和上拉或下拉电阻相并联,基本等于上拉或下拉 ...

对,一般输入引脚阻抗都大于30M欧姆.
所以输入引脚这个节点的阻抗是由它外围元件决定的.

楼主:
今天又发现了用手接触会进入“非法操作码”复位,不是很频繁,但可以重现。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发现了用手接触会进入“非法操作码”复位,不是很频繁,但可以重现。 ...

还是在端口上找问题,还有没有悬浮?有没有上下拉电阻过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