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智能锁增加wifi功能后的安全性、控制功耗的方法

楼主(2016-08-24):
讨论:如题

讨论下智能锁增加wifi功能后的安全性、控制功耗的方法。

网友A:
安全性是设计出来的,泛泛谈有何意义?有问题,具体点。

网友B:
wifi信号可能被截获,但信号密度足够的话,安全性还是可以的.
由于需要24小时等候,所以控制功耗是个问题.用交流供电还能容忍,电池供电就....嘿嘿了.
06年俺做过IC卡,指纹门锁.电池供电的.解决办法是做个间隙开关供电,间隙够大的话,可降到μA级值守功耗.
有个专利,时过多年,就拿出来与各位共享了吧.原理参考一下,把你的供电改成间隙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信号可能被截获,但信号密度足够的话,安全性还是可以的.
由于需要24小时等候,所以控制功耗是个问题.用交 ...

是的,降低功耗是可以用控制接收与休眠的时间比例来控制的。安全性可以用滚动码增加。

网友C:
可以考虑平时休眠 弄个按钮或别的启用wifi不  出个奇葩主意  面板装光电管 app手机屏闪烁亮灭传输信号 手机贴着面板开门 或者只用来唤醒wifi?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ifi信号可能被截获,但信号密度足够的话,安全性还是可以的.
由于需要24小时等候,所以控制功耗是个问题.用交 ...

WiFi启动时间要多少呢?如果像路由器一样,太慢了,用蓝牙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iFi启动时间要多少呢?如果像路由器一样,太慢了,用蓝牙是否可行

单一任务WIFI启动不会太慢.
近距离,蓝牙当然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Fi启动时间要多少呢?如果像路由器一样,太慢了,用蓝牙是否可行

wifi的目的就是手机可以远程操作,蓝牙就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平时休眠 弄个按钮或别的启用wifi不  出个奇葩主意  面板装光电管 app手机屏闪烁亮灭传输信号 手机 ...

唤醒wifi? 走到门前就没必要唤醒了。wifi就是为了远程操作,不过你脑洞大开,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