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DSP的外部存储器?

楼主(2016-08-24):
        DSP的速度较快,为了保证DSP的运行速度,外部存储器需要具有一定的速度,否则DSP访问外部存储器时需要加入等待周期。
  1)对于C2000系列: C2000系列只能同异步的存储器直接相接。 C2000系列的DSP目前的最高速度为150MHz。建议可以用的存储器有:
  CY7C199-15:32K×8,15ns,5V;
  CY7C1021-12:64K×16,15ns,5V; CY7C1021V33-12:64K×16,15ns,3.3V。
  2)对于C3x系列: C3x系列只能同异步的存储器直接相接。 C3x系列的DSP的最高速度,5V的为40MHz,3.3V的为75MHz,为保证DSP无等待运行,分别需要外部存储器的速度<25ns和<12ns。建议可以用的存储器有:
  ROM: AM29F400-70:256K×16,70ns,5V,加入一个等待;
  AM29LV400-55(SST39VF400):256K×16,55ns,3.3V,加入两个等待(目前没有更快的Flash)。
  SRAM: CY7C199-15:32K×8,15ns,5V;
  CY7C1021-15:64K×16,15ns,5V;
  CY7C1009-15:128K×8,15ns,5V;
CY7C1049-15:512K×8,15ns,5V;
  CY7C1021V33-15:64K×16,15ns,3.3V;
  CY7C1009V33-15:128K×8,15ns,3.3V;
  CY7C1041V33-15:256k×16,15ns,3.3V。
  3)对于C54x系列: C54x系列只能同异步的存储器直接相接。 C54x系列的DSP的速度为100MHz或160MHz,为保证DSP无等待运行,需要外部存储器的速度<10ns或<6ns。建议可以用的存储器有:
  ROM: AM29LV400-55(SST39VF400):256K×16,55ns,3.3V,加入5或9个等待(目前没有更快的Flash)。
  SRAM: CY7C1021V33-12:64K×16,12ns,3.3V,加入一个等待;
  CY7C1009V33-12:128K×8,12ns,3.3V,加入一个等待。
  4)对于C55x和C6000系列: TI的DSP中只有C55x和C6000可以同同步的存储器相连,同步存储器可以保证系统的数据交换效率更高。
  ROM: AM29LV400-55(SST39VF400):256K×16,55ns,3.3V。
  SDRAM: HY57V651620BTC-10S:64M,10ns。
  SBSRAM: CY7C1329-133AC,64k×32;
  CY7C1339-133AC,128k×32。
  FIFO:CY7C42x5V-10ASC,32k/64k×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