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楼主(2016-08-24):
  DSP的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片内均有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主频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30MHz-720MHz

网友A:
一般的晶振由于工艺与成本原因,做不到很高的频率,而在需要高频应用时,有相应的器件VCO,实现转成高频,但并不稳定,故利用锁相环路就可以实现稳定且高频的时脉冲讯号。

网友B:
这个根据开发板走就行了吧。

网友B:
一般都是根据程序自己设置的。

网友C:
PLL设置的吗?

网友C:
5509a的配置都是用的开发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