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关于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08-24):
现遇到一个问题,我有两个485设备(不是一种设备,是不同性质的两个厂家的设备),现将两个设备连接到一起,通信不成功,为了判断哪个设备不正常。
1、现将设备A通过485转接usb连接到电脑,设备A收发数据正常。
2、将设备B通过485转接usb连接到电脑,设备B收发数据正常。
3、将设备A与设备B连接,然后将电脑通过485转接usb连接并联到两个设备之间,使用电脑端软件监视设备A与设备B通信正常。若此时将连接到电脑的485转接usb拔掉,两个设备之间通信不上。

备注:将两个设备拆开,发现两个设备都使用的SP3485芯片,有接有上下拉电阻,设备A上下拉电阻为10k,设备B上下拉电阻为1.5k。设备A在“A”与“B”两根线上串联了两个20Ω保护的电阻。两个设备都没有连接匹配电阻,两个设备通信距离2米以内。另外这两种设备我们使用了好多套,不是每套都出问题。个别现象。

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知道或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阻抗匹配了吗?

楼主:
您好,目前两个设备的匹配电阻我都没接,如何确定匹配电阻?

网友A:
应该是120欧阻抗, 你查下所用的485电气芯片规格书。

网友B:
485是主从结构,现在有二个设备,USB设备,A,B,如果突然拔了USB设备,USB故障,独占了总线,其他设备怎么能通信呢?你可以看看,故障时,AB线是不是固定 一个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时就是两个设备 A,B。USB设备是我监听数据时后连接上的,现象是一连接USB设备 AB之间通讯就正常 ...

检测二条线电平差,及每条线对应485地的电平,怀疑二者的地电平严重失衡导致,分不出差分,1<-200MV,0>200MV .还有速度太快,线缆的电容电感影响了边沿。放低波特率。降低上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二条线电平差,及每条线对应485地的电平,怀疑二者的地电平严重失衡导致,分不出差分,1200MV .还有速 ...

谢谢,好的,我检查下。

网友C:
加120欧终端电阻,距离短,可以只加在一头。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同楼主类似问题,不同的是我的设备A的485A与B之间并联有120欧姆的匹配电阻,我检查485与USB转换板AB之间阻值为16.8K,那么我把120欧姆换成一个16.8K的电阻后,正常工作了,我也是12套设备里,有2套是这样的情况,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可以,就这两套不行,头大

网友E:
最终还是匹配电阻的值不合适么?这么近的距离可以不用加终端电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