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算法系列教程定点算数运算之数的定标

楼主(2016-08-24):
DSP算法系列教程定点算数运算

1  数的定标
     在定点DSP芯片中,采用定点数进行数值运算,其操作数一般采用整型数来表示。一个整型数的最大表示范围取决于DSP芯片所给定的字长,一般为16位或24位。显然,字长越长,所能表示的数的范围越大,精度也越高。如无特别说明,本书均以16位字长为例。
DSP芯片的数以2的补码形式表示。每个16位数用一个符号位来表示数的正负,0表示数值为正,l则表示数值为负。其余15位表示数值的大小。因此,
       二进制数0010000000000011b=8195
       二进制数1111111111111100b= -4
     对DSP芯片而言,参与数值运算的数就是16位的整型数。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算过程中的数不一定都是整数。那么,DSP芯片是如何处理小数的呢?应该说,DSP芯片本身无能为力。那么是不是说DSP芯片就不能处理各种小数呢?当然不是。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由程序员来确定一个数的小数点处于16位中的哪一位。这就是数的定标。
通过设定小数点在16位数中的不同位置,就可以表示不同大小和不同精度的小数了。数的定标有Q表示法和S表示法两种。表1.1列出了一个16位数的16种Q表示、S表示及它们所能表示的十进制数值范围。
     从表1.1可以看出,同样一个16位数,若小数点设定的位置不同,它所表示的数也就不同。例如,
          16进制数2000H=8192,用Q0表示
          16进制数2000H=0.25,用Q15表示
但对于DSP芯片来说,处理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从表1.1还可以看出,不同的Q所表示的数不仅范围不同,而且精度也不相同。Q越大,数值范围越小,但精度越高;相反,Q越小,数值范围越大,但精度就越低。例如,Q0 的数值范围是一32768到+32767,其精度为1,而Q15的数值范围为-1到0.9999695,精度为1/32768=0.00003051。因此,对定点数而言,数值范围与精度是一对矛盾,一个变量要想能够表示比较大的数值范围,必须以牺牲精度为代价;而想精度提高,则数的表示范围就相应地减小。在实际的定点算法中,为了达到最佳的性能,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浮点数与定点数的转换关系可表示为:
         浮点数(x)转换为定点数(xq):xq=(int)x* 2Q
         定点数(xq)转换为浮点数(x):x=(float)xq*2-Q

     例如,浮点数x=0.5,定标Q=15,则定点数xq=L0.5*32768J=16384,式中LJ表示下取整。反之,一个用Q=15表示的定点数16384,其浮点数为163幼*2-15=16384/32768=0.5。浮点数转换为定点数时,为了降低截尾误差,在取整前可以先加上0.5。

Q表示、S表示及数值范围
Q表示    S表示    十进制数表示范围
Q15    S0.15    -1≤x≤ 0.9999695
Q14    S1.14    -2≤x≤ 1.9999390
Q13    S2.13    -4≤x≤ 3.9998779
Q12    S3.12    -8≤x≤ 7.9997559
Q11    S4.11    -16≤x≤ 15.9995117
Q10    S5.10    -32≤x≤ 31.9990234
Q9    S6.9    -64≤x≤ 63.9980469
Q8    S7.8    -128≤x≤ 127.9960938
Q7    S8.7    -256≤x≤ 255.9921875
Q6    S9.6    -512≤x≤ 511.9804375
Q5    S10.5    -1024≤x≤ 1023.96875
Q4    S11.4    -2048≤x≤ 2047.9375
Q3    S12.3    -4096≤x≤ 4095.875
Q2    S13.2    -8192≤x≤ 8191.75
Q1    S14.1    -16384≤x≤ 16383.5
Q0    S15.0    -32768≤x≤ 32767

本贴子来自于网络,如有雷同,立即删除

网友A:
算法方面理解的还是比较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