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本人初学者,卡在了按键这里,希望大神能指点指点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8-24):
上面两幅图是按键的连接,我尝试了很多方法,就是不知道怎么读取按键值。希望有大神能帮我这个小白指点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A:
矩阵键盘一般都是行至高电平后判断哪一列被拉低

由行列坐标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总体思想就是这样

网友B:
6*4的矩阵

网友C:
既然是初学,没必要搞这么复杂的矩阵键盘。你可以通过跳线,先组合个3*3的矩阵。按楼上说的原理来编写。

网友D:
搜索关键词"5个IO口做25个按键"
应该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关键词"5个IO口做25个按键"
应该能帮到你.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是不太懂。感觉做到这里都有点想放弃了...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初学,没必要搞这么复杂的矩阵键盘。你可以通过跳线,先组合个3*3的矩阵。按楼上说的原理来编写。 ...

可是,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么一块板子,没得改,您会写这样的按键吗??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楼主:
是啊,有20个按键,只用了6个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键盘一般都是行至高电平后判断哪一列被拉低

由行列坐标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总体思想就是这样 ...

这个不同于矩阵按键吧,矩阵按键我会,但是这个....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是不太懂。感觉做到这里都有点想放弃了...做不出来

假如几千个文字加图你不能理解.
那我们只有几十个字怎么能帮到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假如几千个文字加图你不能理解.
那我们只有几十个字怎么能帮到你.

多搜索一下,说不定有现成的代码.

网友E:
P10输出L,其它输出H。再读P11-P15,如果有L值,则最左列的某键被按下

网友E:
P10输出L,其它输出H。再读P11-P13,如果有L值,则第一行的某键被按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同于矩阵按键吧,矩阵按键我会,但是这个....能指点一下吗??

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种是端口复用了,在不同时时刻分别做输出,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么一块板子,没得改,您会写这样的按键吗??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

通过J12、J5跳线组个3*3矩阵按键先练练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J12、J5跳线组个3*3矩阵按键先练练手吧。

矩阵键盘我是真的会...已经玩过了,就是不会读这里按键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种是端口复用了,在不同时时刻分别做输出,输入 ...

怎么设置他输入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关键词"5个IO口做25个按键"
应该能帮到你.

你有51的程序吗?发我一个,谢谢

网友F(2016-10-10):
很简单,
KEY1=1;
if(KEY2==1)
{
   //最上一行,第一个被按下
}
if(KEY3==1)
{
  //最上一行,第二个被按下
}
.....
以此类推
看不出,硬件这样设计有啥用,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