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化片参数谐振频率 ,谐振阻抗,和静电容值的测量

楼主(2016-08-24):
关于雾化器的雾化片,想测量下雾化片的谐振频率 ,谐振阻抗,和静电容值,可以使用什么仪器和测量方法来测试?目前设备有LCR仪器,这个可以直接来测量这些参数吗?谢谢!

网友A:
用LCR可以直接测电容值,谐振频率和阻抗需要搭合适的电路在扫频仪之类的仪器辅助下测,不过如此测试没有意义,看器件手册即可,没有的话找生产厂家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CR可以直接测电容值,谐振频率和阻抗需要搭合适的电路在扫频仪之类的仪器辅助下测,不过如此测试没有意 ...

明白了,多谢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