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SPI通信是什么

楼主(2016-08-24):
SPI是英语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是Motorola首先在其MC68HCXX系列处理器上定义的。SPI接口主要应用在 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
      SPI的通信原理很简单,它以主从方式工作,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主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需要4根线,事实上3根也可以。也是所有基于SPI的设备共有的,它们是SDI(数据输入),SDO(数据输出),SCLK(时钟),CS(片选)。
      MOSI(SDO):主器件数据输出,从器件数据输入。
      MISO(SDI):主器件数据输入,从器件数据输出。
      SCLK :时钟信号,由主器件产生。
      CS: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
      其中CS是控制芯片是否被选中的,也就是说只有片选信号为预先规定的使能信号时(高电位或低电位),对此芯片的操作才有效,这就允许在同一总线上连接多个SPI设备成为可能。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的应用中,当一条SPI总线上连接有多个设备时,SPI本身的CS有可能被其他的GPIO脚代替,即每个设备的CS脚被连接到处理器端不同的GPIO,通过操作不同的GPIO口来控制具体的需要操作的SPI设备,减少各个SPI设备间的干扰。

      SPI是串行通讯协议,也就是说数据是一位一位从MSB或者LSB开始传输的,这就是SCK时钟线存在的原因,由SCK提供时钟脉冲,MISO、MOSI则基于此脉冲完成数据传输。 SPI支持4-32bits的串行数据传输,支持MSB和LSB,每次数据传输时当从设备的大小端发生变化时需要重新设置SPI Master的大小端。

楼主:
SPI interface SPI接口介绍
SPI是由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推出的一种同步串行传输规范,常作为单片机外设芯片串行扩展接 口。SPI有4个引脚:SS(从器件选择线)、SDO(串行数据输出线)、SDI(串行数据输入线)和SCK(同步串行时钟线)。SPI可以用全双工通信 方式同时发送和接收8(16)位数据,过程如下:主机启动发送过程,送出时钟脉冲信号,主移位寄存器的数据通过SDO移入到从移位寄存器,同时从移位寄存 器中的数据通过SDI移人到主移位寄存器中。8(16)个时钟脉冲过后,时钟停顿,主移位寄存器中的8(16)位数据全部移人到从移位寄存器中,随即又被 自动装入从接收缓冲器中,从机接收缓冲器满标志位(BF)和中断标志位(SSPIF)置“1”。同理,从移位寄存器中的8位数据全部移入到主寄存器中,随 即又被自动装入到主接收缓冲器中.主接收缓冲器满标志位(BF)和中断标志位(SSPIF)置“1”。主CPU检测到主接收缓冲器的满标志位或者中断标志 位置1后,就可以读取接收缓冲器中的数据。同样,从CPU检测到从接收缓冲器满标志位或中断标志位置1后,就可以读取接收缓冲器中的数据,这样就完成了一 次相互通信过程。这里设置dsPIC30F6014为主控制器,ISD4002为从器件,通过SPI口完成通信控制的过程。
SPI总线协议

SPI是一个环形总线结构由ss(cs)、sck、sdi、sdo构成,其时序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在sck的控制下,两个双向移位寄存器进行数据交换。
       假设下面的8位寄存器装的是待发送的数据10101010,上升沿发送、下降沿接收、高位先发送。
       那么第一个上升沿来的时候 数据将会是sdo=1;寄存器=0101010x。下降沿到来的时候,sdi上的电平将所存到寄存器中去,那么这时寄存器=0101010sdi,这样在 8个时钟脉冲以后,两个寄存器的内容互相交换一次。这样就完成里一个spi时序。
       例子:
       假设主机和从机初始化就绪:并且主机的sbuff=0xaa,从机的sbuff=0x55,下面将分步对spi的8个时钟周期的数据情况演示一遍:假设上升沿发送数据

脉冲主机sbuff从机sbuffsdisdo
1上0101010x1010101x01
1下010101001010101101
2上1010100x0101011x10
2下101010010101011010
3上0101001x1010110x01
3下010100101010110101
4上1010010x0101101x10
4下101001010101101010
5上0100101x1011010x01
5下010010101011010101
6上1001010x0110101x10
6下100101010110101010
7上0010101x1101010x01
7下001010101101010101
8上0101010x1010101x10
8下010101011010101010

这 样就完成了两个寄存器8位的交换,上面的上表示上升沿、下表示下降沿,sdi、sdo相对于主机而言的。其中ss引脚作为主机的时候,从机可以把它拉底被 动选为从机,作为从机的是时候,可以作为片选脚用。根据以上分析,一个完整的传送周期是16位,即两个字节,因为,首先主机要发送命令过去,然后从机根据 主机的名准备数据,主机在下一个8位时钟周期才把数据读回来
SPI 总线是Motorola公司推出的三线同步接口,同步串行3线方式进行通信:一条时钟线SCK,一条数据输入线MOSI,一条数据输出线MISO;用于 CPU与各种外围器件进行全双工、同步串行通讯。SPI主要特点有:可以同时发出和接收串行数据;可以当作主机或从机工作;提供频率可编程时钟;发送结束 中断标志;写冲突保护;总线竞争保护等。图3示出SPI总线工作的四种方式,其中使用的最为广泛的是SPI0和SPI3方式(实线表示):

楼主:
spi总线的4种工作模式 0 to 4 modesSPI接口的全称是"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意为串行外围接口,是Motorola首先在其MC68HCXX系列处理器上定义的。SPI接口主要应用在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

   SPI接口是在CPU和外围低速器件之间进行同步串行数据传输,在主器件的移位脉冲下,数据按位传输,高位在前,地位在后,为全双工通信,数据传输速度总体来说比I2C总线要快,速度可达到几Mbps。

   SPI接口是以主从方式工作的,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主器件和一个或多个从器件,其接口包括以下四种信号:

(1)MOSI – 主器件数据输出,从器件数据输入
(2)MISO – 主器件数据输入,从器件数据输出
(3)SCLK – 时钟信号,由主器件产生
(4)/SS  – 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

在点对点的通信中,SPI接口不需要进行寻址操作,且为全双工通信,显得简单高效。
      在多个从器件的系统中,每个从器件需要独立的使能信号,硬件上比I2C系统要稍微复杂一些。

SPI接口在内部硬件实际上是两个简单的移位寄存器,传输的数据为8位,在主器件产生的从器件使能信号和移位脉冲下,按位传输,高位在前,低位在后。如下图所示,在SCLK的下降沿上数据改变,同时一位数据被存入移位寄存器。

SPI接口内部硬件图示:

最后,SPI接口的一个缺点:没有指定的流控制,没有应答机制确认是否接收到数据。
4种模式为 4种时钟设置,一个设置是时钟空闲时在高或者低的状态,另一个设置数据是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锁存,2×2=4种啦

楼主:
SPI 模块为了和外设进行数据交换,根据外设工作要求,其输出串行同步时钟极性和相位可以进行配置,时钟极性(CPOL)对传输协议没有重大的影响。如果 CPOL="0",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如果CPOL=1,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时钟相位(CPHA)能够配置用于选择两种不同的传输协议之一进行数据传输。如果CPHA=0,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如果CPHA=1,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SPI主模块和与之通信的外设音时钟相位和极性应该一致。SPI接口时序如图3、图4所示。

SPI总线协议,串行SPI E2PROM的读写介绍如下:
MOTOROLA公司的SPI总线的基本信号线为3根传输线,即SI、SO、SCK。传输的速率由时钟信号SCK决定,SI为数据输入、SO为数据输出。采用SPI总线的系统如图8-27所示,它包含了一个主片和多个从片,主片通过发出片选信号-CS来控制对哪个从片进行通信,当某个从片的-CS信号有效时,能通过SI接收指令、数据,并通过SO发回数据。而未被选中的从片的SO端处于高阻状态。
图8-27 SPI总线的系统
  主片在访问某一从片时,必须使该从片的片选信号有效;主片在SCK信号的同步下,通过SI线发出指令、地址信息;如需将数据输出,则接着写指令,由SCK同步在SI线上发出数据;如需读回数据,则接着读指令,由主片发出SCK,从片根据SCK的节拍通过SO发回数据。
  因而对具有SPI接口的从片器件来讲,SCK、SI是输入信号,SO是输出信号。SCK用于主片和从片通信的同步。SI用于将信息传输到器件,输入的信息包括指令、地址和数据,指令、地址和数据的变化在SCK的低电平期间进行,并由SCK信号的上升沿锁存。SO 用于将信息从器件传出,传出的信息包括状态和数据,信息在SCK信号的下降沿移出。
  Microchip公司的25XX系列的串行E2PROM采用了SPI总线,该系列器件的性能如表8-2所示。
表8-2 Microchip公司的25XX系列的串行E2PROM
型号
25XX040
25XX080
25XX160
25XX320
容量
4K
512 X 8bit
8K
(1024 X 8bit)
16K
(4096 X 8bit)
32K
(4096 X 8bit)
地址信号
A0~A8
A0~A9
A0~A10
A0~A11
  以25XX320为例,该器件是4K字节的E2PROM,结构如图8-28所示,接口信号为SCK、SI和SO,此外还具有-CS、-WP、-HOLD信号线。其中 -CS为器件选中信号,当此信号为低电平时器件被选中,高电平时器件处于等待状态。
图8-28 25XX320的结构
  与并行接口电路不同的是,在并行接口电路中对器件进行操作的控制信号,在串行接口电路中只能用指令实现,25XX320的操作指令有数据读指令、写操作的允许和禁止指令、写数据指令和状态寄存器的读写指令。在器件的内部有一个8位的指令寄存器,在SCK的上升沿,通过SI信号线,指令输入到上述寄存器并被执行。
表8-3 25系列串行存储器的指令
指令名称
指令格式
描述
READ
从选定的地址开始读存储器数据
WRITE
从选定的地址开始写存储器数据
WRDI
禁止写操作
WREN
允许写操作
RDSR
读状态寄存器
WRSR
写状态寄存器
  器件的读操作时序如图8-29所示。当-CS信号有效时,在SCK信号的同步下,8位的读指令送入器件,接着送入16位地址(由于25XX320只使用地址信号 A0~A11,地址的高4位无效)。在读指令和地址发出后,SCK继续发出时钟信号,此时存储在该地址的数据由SCK控制从SO引脚移出。在每个数据移出后,内部的地址指针自动加1,如继续对器件发送SCK信号,可读出下一个数据。当地址指针计到0FFFH之后,将回到0000H。读操作的结束由-CS信号变高实现。
图8-29 25系列串行存储器的读时序
  25XX系列的串行EEPROM的写操作通过写允许及禁止指令控制,写操作必须在器件处于写允许状态时进行。
  写允许及禁止指令均为8位的指令,指令的操作过程为:将-CS信号置为低电平,在SCK信号的作用下,通过SI引脚输入上述指令,在8位的指令送入器件之后,将-CS信号置为高电平,使器件锁存于写允许或写禁止状态。如在输入写允许指令后未将-CS信号置为高电平,则写允许状态未锁存,此时如直接进行写操作,数据将不能写入存储器。在上电、写禁止指令、写状态寄存器指令、写数据指令执行之后,器件的写允许状态将被复位,即处于写禁止状态。

楼主:
 写操作通常在写允许指令之后进行,其时序如图8-30所示。在写允许状态锁存后,将-CS变高;再将-CS变低,在SCK的同步下输入写操作指令并送入16位地址,紧接着发送需写入的数据,写入的数据一次最多可达32个,但必须保证在同一页内。一页数据的地址从XXXX XXXX XXX0 0000 开始,到XXXX XXXX XXX1 1111结束,当内部的地址指针计数器达到XXXX XXXX XXX1 1111后,继续发送时钟信号将使地址计数器回复到该页的第一个地址,即XXXX XXXX XXX0 0000H。
图8-30 25系列串行存储器的写时序
  为了使数据有效写入,-CS信号只能在写入数据的最后一个字节的最低位写入后变高。如-CS信号在其他时间变高,将无法保证数据的完整写入。在写操作的过程中,能通过读状态指令将状态寄存器的内容读回,当写操作完成后,写允许锁存状态将被复位。

二,.SPI功能模块的设计
根据功能定义及SPI的工作原理,将整个IP Core分为8个子模块:uC接口模块、时钟分频模块、发送数据FIFO模块、接收数据FIFO模块、状态机模块、发送数据逻辑模块、接收数据逻辑模块以及中断形式模块。
深入分析SPI的四种传输协议可以发现,根据一种协议,只要对串行同步时钟进行转换,就能得到其余的三种协议。为了简化设计规定,如果要连续传输多个数据,在两个数据传输之间插入一个串行时钟的空闲等待,这样状态机只需两种状态(空闲和工作)就能正确工作。

SPI协议举例
  SPI是一个环形总线结构,由ss(cs)、sck、sdi、sdo构成,其时序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在sck的控制下,两个双向移位寄存器进行数据交换。

  假设下面的8位寄存器装的是待发送的数据10101010,上升沿发送、下降沿接收、高位先发送。

  那么第一个上升沿来的时候数据将会是sdo=1;寄存器中的10101010左移一位,后面补入送来的一位未知数x,成了0101010x。下降沿到来的时候,sdi上的电平将锁存到寄存器中去,那么这时寄存器=0101010sdi,这样在 8个时钟脉冲以后,两个寄存器的内容互相交换一次。这样就完成里一个spi时序。

  举例:

  假设主机和从机初始化就绪:并且主机的sbuff=0xaa,从机的sbuff=0x55,下面将分步对spi的8个时钟周期的数据情况演示一遍:假设上升沿发送数据

  这样就完成了两个寄存器8位的交换,上面的上表示上升沿、下表示下降沿,sdi、sdo相对于主机而言的。其中ss引脚作为主机的时候,从机可以把它拉底被动选为从机,作为从机的是时候,可以作为片选脚用。根据以上分析,一个完整的传送周期是16位,即两个字节,因为,首先主机要发送命令过去,然后从机根据主机的命令准备数据,主机在下一个8位时钟周期才把数据读回来。 SPI 总线是Motorola公司推出的三线同步接口,同步串行3线方式进行通信:一条时钟线SCK,一条数据输入线MOSI,一条数据输出线MISO;用于CPU与各种外围器件进行全双工、同步串行通讯。SPI主要特点有:可以同时发出和接收串行数据;可以当作主机或从机工作;提供频率可编程时钟;发送结束中断标志;写冲突保护;总线竞争保护等。下图示出SPI总线工作的四种方式,其中使用的最为广泛的是SPI0和SPI3方式 (实线表示):

  SPI总线四种工作方式 SPI 模块为了和外设进行数据交换,根据外设工作要求,其输出串行同步时钟极性和相位可以进行配置,时钟极性(CPOL)对传输协议没有重大的影响。如果 CPOL="0",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如果CPOL=1,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时钟相位(CPHA)能够配置用于选择两种不同的传输协议之一进行数据传输。如果CPHA=0,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如果CPHA=1,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SPI主模块和与之通信的外设备时钟相位和极性应该一致。

  SPI总线包括1根串行同步时钟信号线以及2根数据线。

  SPI模块为了和外设进行数据交换,根据外设工作要求,其输出串行同步时钟极性和相位可以进行配置,时钟极性(CPOL)对传输协议没有重大的影响。如果CPOL=0,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如果CPOL=1,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时钟相位(CPHA)能够配置用于选择两种不同的传输协议之一进行数据传输。如果CPHA=0,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如果CPHA=1,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SPI主模块和与之通信的外设音时钟相位和极性应该一致。SPI接口时序如图3、图4所示。

  补充:

  上文中最后一句话:SPI主模块和与之通信的外设备时钟相位和极性应该一致。个人理解这句话有2层意思:其一,主设备SPI时钟和极性的配置应该由外设来决定;其二,二者的配置应该保持一致,即主设备的SDO同从设备的SDO配置一致,主设备的SDI同从设备的SDI配置一致。因为主从设备是在SCLK的控制下,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并通过2个双向移位寄存器来交换数据。工作原理演示如下图:

  上升沿主机SDO发送数据1,同时从设备SDO发送数据0;紧接着在SCLK的下降沿的时候从设备的SDI接收到了主机发送过来的数据1,同时主机也接收到了从设备发送过来的数据0.
SPI协议心得
  SPI接口时钟配置心得:

  在主设备这边配置SPI接口时钟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从设备的时钟要求,因为主设备这边的时钟极性和相位都是以从设备为基准的。因此在时钟极性的配置上一定要搞清楚从设备是在时钟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接收数据,是在时钟的下降沿还是上升沿输出数据。但要注意的是,由于主设备的SDO连接从设备的SDI,从设备的SDO连接主设备的SDI,从设备SDI接收的数据是主设备的SDO发送过来的,主设备SDI接收的数据是从设备SDO发送过来的,所以主设备这边SPI时钟极性的配置(即SDO的配置)跟从设备的SDI接收数据的极性是相反的,跟从设备SDO发送数据的极性是相同的。下面这段话是Sychip Wlan8100 Module Spec上说的,充分说明了时钟极性是如何配置的:

  The 81xx module will always input data bits at the rising edge of the clock, and the host will always output data bits on the falling edge of the clock.

  意思是:主设备在时钟的下降沿发送数据,从设备在时钟的上升沿接收数据。因此主设备这边SPI时钟极性应该配置为下降沿有效。

  又如,下面这段话是摘自LCD Driver IC SSD1289:

  SDI is shifted into 8-bit shift register on every rising edge of SCK in the order of data bit 7, data bit 6 …… data bit 0.

  意思是:从设备SSD1289在时钟的上升沿接收数据,而且是按照从高位到地位的顺序接收数据的。因此主设备的SPI时钟极性同样应该配置为下降沿有效。

  时钟极性和相位配置正确后,数据才能够被准确的发送和接收。因此应该对照从设备的SPI接口时序或者Spec文档说明来正确配置主设备的时钟。

网友A:
SPI有4个引脚:SS(从器件选择线)、SDO(串行数据输出线)、SDI(串行数据输入线)和SCK(同步串行时钟线)。

楼主:
主设备的SDO连接从设备的SDI,从设备的SDO连接主设备的SDI,从设备SDI接收的数据是主设备的SDO发送过来的,主设备SDI接收的数据是从设备SDO发送过来的,所以主设备这边SPI时钟极性的配置(即SDO的配置)跟从设备的SDI接收数据的极性是相反的,跟从设备SDO发送数据的极性是相同的。

网友B:
SPI是一个环形总线结构,由ss(cs)、sck、sdi、sdo构成,其时序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在sck的控制下,两个双向移位寄存器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C:
想学好,必须学会通过时序图来写驱动程序。

网友D:
SPI比I2C好理解,I2C 的差分信号我一直不是很好懂。

楼主:
如果不是熟悉硬件的配置,可以使用IO来模拟,按照时序图搞。

网友E:
SPI可以用全双工通信 方式同时发送和接收8(16)位数据

网友A:
SPI是串行通讯协议,也就是说数据是一位一位从MSB或者LSB开始传输的,这就是SCK时钟线存在的原因,由SCK提供时钟脉冲,MISO、MOSI则基于此脉冲完成数据传输。

楼主:
一般会给个时序图,通常执行期间如果用这个接口,三根线就够了。这样如果嫌麻烦可以用多余的IO来模拟,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