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中奖的电子秤,拿来拆

楼主(2016-08-24):
主体
品牌

香山
型号
X-one
颜色
银黑色
类型
厨房秤
显示屏
液晶数字显示
规格参数
分度值
1g
最小称量
10g
最大称量
5kg
面板材质
锌合金
供电电源
3V纽扣电池×1
超载显示
Err
低电压显示
Lo
出错显示
C
基本参数
产品净重(kg)
0.24
产品毛重(kg)
0.33
产品尺寸(mm)
219×18×16
外包装尺寸(mm)
238×80×22
特性
特性
可折叠,置零去皮,单位转换

楼主:
主机长这样(原谅手机像素)

楼主:
可以折叠撑开

楼主:
有调零功能

楼主:
来几张细节

楼主:
被我无情的拆开
传感器应该是应变片

楼主:
拆开了屏幕,不知 到这种该叫啥,是段码液晶应该是,像电子手表里面的显示,主芯片应该是裸片,被封装起来

楼主:
最后是我拆用的钟表螺丝刀,2个重10g

网友A:
应变片的采集芯片是什么

网友B:
pcb板看不到

网友C:
电路的部分可以展示的更清晰一点吗?结合电路,原理的部分做一些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变片的采集芯片是什么

被封装了,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的部分可以展示的更清晰一点吗?结合电路,原理的部分做一些介绍~?

电路都被集成封装,看不到,电路可以画一个

网友D:
造型不错,有点像月光宝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造型不错,有点像月光宝盒!

其实就是一个X

网友E:
香山的秤还是不错的,我也有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