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不需要bootloader了吧

楼主(2016-08-24):
如果我让代码从system memory启动的话 ,system memory即固有的bootloader代码的起始地址是0x1fff f000,那么程序应该是从这里启动的吧,那他是是不是应该从bootloader的地址这里跳到flash的起始地址0x800 0000开始正常程序的运行啊,那跳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啊,如果我用jtag进行程序的烧写,就不需要bootloader了吧。

网友A:
不是,一般是bootloader起始地址为0x800 0000,因为复位后,先运行的是bootloader,bootloader运行完,跳转到应用程序的.

楼主:
如果我自己写了一个bootloader的程序,用作IAP下载,我看资料上说对用户flash区的开始进行4页写保护,假如我的bootloader的起始地址是0x800 0000,那是不是对这里开始的四页进行写保护了

楼主:
那也就是说我自己写的bootloader不会被改掉 但是如果我自己想改该怎么改动那

网友B:
ST原本就有内部Bootloader,如果你使用厂家自带的Bootloader,当然不用再自己造轮子了;
如果你用JLINK等工具烧录,自然也就无需用到什么Bootloader

网友C:
对前4k有保护的,保护是指不能够通过编程指令修改

网友D:
嗯,但可以通过仿真器下载bin或者hex等方式修改的,

楼主:
固有的bootloader是不是不可以更改的,但是我怎么看网上有说官方发布了一个什么东西,可以用对固有bootloader升级,是这样的吗

网友D:
不清楚,指知道使用固有的bootloader需要硬件支持的,必然扫描IO口电平进入编程模式,反之bootloader跳入应用程序.

楼主:
固有的bootloader的地址不是0x800 0000吧,如果我用ISP下载方式的话起始地址应该是0x1fff f000吧,手册上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很理解,另外如果我用jtag下载方式需要经过固有的bootloader吗

网友D:
请教高手,STM32 FLASH 可以这样用吗?BOOTLOAD区,应用程序区,升级文件缓存区和操作记录区。多谢!

网友E:
注意flash扇区的大小,有些东西放到内部的flash是不合适的,扇区太大

网友F:
我买了片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    boot0  高    b00t1 低电平    用j-lkink    刷入bootloader 文件     起始地址 为0x8000000    刷完后 boot0  ;   b00t1  都接 低电平   这样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