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原创】【小试NanoPi NEO】序列之5:上系统

楼主(2016-08-24):
【小试NanoPi NEO】序列之5:上系统
*******************************************************************
          转载请注明 版权所有!否则后果自负,谢谢合作!!
*******************************************************************
       本节我们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准备工作
2.上系统
3.串口输出
一、准备工作
1.电脑一台;
2.Micro-USB线一根;
3.NanPi NEO开发板一块;
4.串口转TTL开发板一块;
5.USB转串口一块;
6.杜邦线若干。
二、上系统
1.通过Micro-USB连接开发板和电脑。如下图所示:
2.安装驱动,插上电,安驱动。如下图所示:
3.将固件nanopi-neo-core-qte-sd4g.img.zip和烧写工具win32diskimager.rar分别解压,在Windows下插入TF卡(限4G及以上的卡),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win32diskimager 工具, 在win32diskimager工具的界面上,选择你的TF卡盘符,选择系统固件,点击 Write 按钮烧写即可。烧好系统之后,将SD卡放入NanoPi NEO开发板的SD卡槽中。如下图所示:
三、串口输出
1.RS23—TTL的串口按照下图连接好。如下图所示:
2.通过USB转串口连接到电脑。如下图所示:
3.上电,查看效果。如下图所示:
4.设置好串口调试助手。如下图所示:
5.串口打印效果。如下图所示:
完美,大功告成!
******************************************************************
******************************************************************

网友A:
串口工具可以用putty和securecrt感觉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工具可以用putty和securecrt感觉比较方便。

恩  后面写的**就是用了 putt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后面写的**就是用了 putty

恩。

网友B:
给力啊~串口网络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力啊~串口网络模块

             欢迎

网友B:
版主这是要重酬还是开源还是做开发板活动啊?

楼主:
             欢迎常来哦